0-85V 可调电源 保修期内

楼主(2023-11-22):
重庆
中介
双十一买的成品可调电源,就试用了几次,没买之前想,买了就闲置。亏钱30+运费出了。成色看图,功能正常保修3个月。165包邮非偏远。

网友:
150包邮要了

楼主:
屏是在压克力里面,碰不到屏的。

楼主:
已出,封贴

网友A:
想要,咸鱼看了一下,价格没啥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要,咸鱼看了一下,价格没啥优势

没啥优势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楼主这个好像也不是程控的,就是电位器控制的,再加一个库仑计,只要不炸,自己做更便宜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啥优势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楼主这个好像也不是程控的,就是电位器控制的,再加一个库仑计,只要不炸, ...

你上鱼鱼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改装板子20,电源30,手工算200,你卖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鱼鱼看看就知道了

不用看的,,这个看样子大概率是350W的,,买个二手的拆机电源50块应该能买到,再买个30块的表头,还有一点小零件,自己会改的话工钱就省下了,自己做一个大概也要一百多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的,,这个看样子大概率是350W的,,买个二手的拆机电源50块应该能买到,再买个30块的表头,还有一 ...

嗯嗯,是的

网友:
我最近也DIY了一个明纬350瓦的,电压0~40V,电流0~8A,桃源客的彩屏数控板75块+明纬S350-27电源30块,然后就是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电容、电阻,品字插座等,这些自己有,成本也就一百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