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459示波器换电容后的疑问

楼主(2023-11-22):
前不久进了一台J2459示波器,用了没几天,屏幕线逐渐暗下来,最后看不清了。拆开一看,一排大电容中的一个没了容量,450v10uf,倍压升压电路5支电容中的一支。找了个旧的现在小电容换上后恢复。后来网上买了几个,准备把其它几个大家伙都换了,免得再出问题。换上后,大红袍电阻冒烟了,刺鼻的味道,赶紧关掉电源,恢复原来的4个大电容,好了。疑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要么是新换的电容耐压虚标,换上之后击穿了;要么是更换的时候极性错了。

网友B:
来网上买了几个,换上后,大红袍电阻冒烟了

可以肯定换的这几个网购的电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网上买了几个,换上后,大红袍电阻冒烟了

可以肯定换的这几个网购的电容没问题?

万用表量了,没啥问题呀。会不会是容量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量了,没啥问题呀。会不会是容量太大?

你没有测试代换电容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测试代换电容的容量?

容量都是10uf的

网友:
容量正常,那能够怀疑的就只有漏电电流了。

网友:
看看哪里接线错误,新电容虽然体积小,一般不会次于老电容

网友:
我也是换电容 冒烟。后来发现是维修过程中 不小心导致短路了 碰极了

网友:
的确,冒烟就是电流过大,电阻压降过大,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找个老10U的换上就很好。固定位置现成,2459性能不如ST-16,没必要折腾。

网友:
电解电容的漏电,就是几百uA级别,到几个mA的级别。 一般不会有问题。新电容合格的话,都是几百10uf
的几百uA。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的。

补充内容 (2023-11-22 17:02):
少了一个标点,读不通,更正:新电容合格的话,都是几百。10uf
的几百uA。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的。

网友:
新换的电容耐压不够,万用表测量电压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新换的电容耐压虚标,换上之后击穿了;要么是更换的时候极性错了。

你提醒了我,有可能电容极性接错了,图上是正极接地。可是换一个怎么没事呢

网友:
不知你说的“冒烟的红袍”是哪只电阻?如果是电容的均压电阻、可能是串联的两只电容差异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