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血糖编码卡!

楼主(2023-11-22):
血糖仪试纸自带一个编码卡,高端大气上档次,拆个看看构造!
一个二极管,两个电阻,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介绍下!这个芯片可以自己他用,发挥余热吗?

楼主:
这个芯片可以自己他用,发挥余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可以自己他用,发挥余热吗?

  需要时就是宝,不需要时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在电子厂带维修线时,插卡解码板上这玩意不晓得换了多少,这玩意坏了下次开机只能从第一首音乐开始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