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有的cRt彩电的开关电源为何要设计成热底盘?

楼主(2023-11-22):
这种底盘没有隔离,人要是触碰到“哔”的一下就over了,而且更过分的还是串联式稳压电路,开关管一击穿,110伏的电压就变成300伏电压就直通了,元件一烧一大片。

网友A:
CRT电视机那个显像管就很重,若再加上一个150W以上的铁芯变压器,就更重了。见过汤姆逊20吋彩电用铁芯变压器,别的牌子没见过。匈牙利大黑白电视有用可控硅的,日本牌子的CRT电视都是用开关电源,分串联稳压和并联稳压两种形式,串联的是热底板,并联的是冷底板,只有天线插口而没有音视频输入的多是热底板,有音视频输入的多是冷底板。所以录像机一般都有两种输出方式:射频输出和音视频输出来和电视机相连!   小日本的电源电路设计还是很好的,基本没有一烧一大片的现象。国产彩电都是引进日本的,电路没问题,主要是早期的元器件部分不过关,尤其是功率元件,电源电路故障比较高。杂牌的行输出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技术在那里,简单,不需要隔离,似乎也没有光耦等器件。设计得好也很耐用,后级有保护,不至于一烧一大片, ...

NP8C底盘就是日立的,最早出现在80年代初的20和14英寸机器上。

网友:
串联式稳压电路才会底板带电,日立有多款5脚的串联式稳压模块。
串联式稳压电路的优点是效率高,发热量小,损坏并不会一烧一大片。

网友:
记得松下M11机芯就是热底盘。

网友:
不至于元件一烧一大片,有140V的稳压保护管。

网友:
优点还是有的,并非损毁烧一大片,维修时使用隔离变压器安全。

网友C:
技术在那里,简单,不需要隔离,似乎也没有光耦等器件。设计得好也很耐用,后级有保护,不至于一烧一大片,印象中只有国产NP8C机芯电源管行管一块烧,

网友:
当时主流电视机机芯都是热底板电路  东芝的机芯是冷底板+分离式电源电路

网友:
所谓的“热底盘”电视机,其实就是对110V市电直接整流得到130~160V的不稳定直流,然后再用线性稳压电路稳定输出110V直流的供电方案,220V供电的热底盘电视机,则是用不隔离型串联开关电源代替线性稳压电路的结果。对于用户来说,热底盘电视机本身并没有什么危险,那时候的电视机,信号输入就一个天线插座,信号输出就一个耳机插座,天线插座使用几十pF的小容量电容隔离低频交流和直流,耳机插座使用音频变压器隔离。使用串联开关电源的热底盘电视机,当电源开关管短路击穿之后,输出端的140V稳压二极管导通,会把保险管烧断,并不会让后面的电路直接承受300V直流。

网友:
热地机芯从电子管时代沿用到彩电时代,低成本

网友:
有些技术和真理也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一开始是热地板,后来才是冷地板

网友:
  记得黑白电视机基本上都是用的铁芯变压器。记得接触到的热底板电视机是松下的TC-218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P8C底盘就是日立的,最早出现在80年代初的20和14英寸机器上。

我说的是国产化的NP8C,金星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技术在那里,简单,不需要隔离,似乎也没有光耦等器件。设计得好也很耐用,后级有保护,不至于一烧一大片, ...

好像这是三洋机芯吧,集成电路L a

网友E:
夸张,彩电也修过一些,还没见过什么一烧一大片的。

网友:
STR5412,东芝两片机常用的串联型开关电源厚膜块

网友F(2024-04-23):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国产化的NP8C,金星牌,

国产化的NP8C,金星牌

还是日立机芯,一个线路,只不过产地有日本变成了上海,同期引进日立彩电生产线的还有福建福州的福日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是三洋机芯吧,集成电路L a

三样80P 83P及 A3开关电源,尤其是A3,曾经最辉煌的一个CRT彩电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夸张,彩电也修过一些,还没见过什么一烧一大片的。

汤姆逊   沙巴  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夸张,彩电也修过一些,还没见过什么一烧一大片的。

早期的金星,SONY 1882,日立某几款型号彩电,确实是一烧就一大片,电源调整管,行管,行输出三大件一起挂了。遇到不通电烧行管或电源管的,必需这3样一起换掉,否则一通电瞬间又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电视机那个显像管就很重,若再加上一个150W以上的铁芯变压器,就更重了。见过汤姆逊20吋彩电用铁芯变压 ...

我修过木壳子20吋早期的松下彩电就有电源变压器的。

网友:
我修过汤姆逊电源是真的难修,上机国产管上个烧个,进口管一次过门

网友:
主要是低成本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电视机那个显像管就很重,若再加上一个150W以上的铁芯变压器,就更重了。见过汤姆逊20吋彩电用铁芯变压 ...

铁芯变压器主要问题是磁场泄露。CRT特别怕磁场,面向南半球北半球市场的调试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早期的金星,SONY 1882,日立某几款型号彩电,确实是一烧就一大片,电源调整管,行管,行输出三大件一起 ...

你们说的就是行输出击穿短路造成行管调整管损坏,这就是一大片? 不过确实都是要点票子才能买来的,一个月工资还不够。
不管坏没坏,三大件一起换,这个是没有测试条件的做法。那时候业余爱好搞修理,有测试条件的不多,一般都是就靠一块万用表。我在这方面条件好一点,虽然自己没有,可以拆下来带到单位测试。测试条件苛刻一点,正常的完全可以继续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国产化的NP8C,金星牌

还是日立机芯,一个线路,只不过产地有日本变成了上海,同期引进日立彩电生产线 ...

我现在家里就还有一台金星22吋(可能是,反正比20吋稍大一点),一台福日14吋,分别是姨妹子与岳父家用过的,还有自己换下来的29吋。LP念了好多次要扔掉,我还坚持留着,反正还住着旧房子,家里就老两口没小辈,乱一点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家里就还有一台金星22吋(可能是,反正比20吋稍大一点),一台福日14吋,分别是姨妹子与岳父家用过 ...

我现在家里就还有一台金星22吋(可能是,反正比20吋稍大一点)

最早的两个型号  金星C37-401   14寸     金星C56-402    22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