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拿来一台奇葩的小收音机修理,先上图大家看看......

楼主(2023-11-22):
昨天朋友拿来一台奇葩的小收音机修理,看外观是FM+AM机器,它由三组电源:微型2.4V镍铬电池组+太阳能供电+手摇发电机充电。
打开后发现、问题主要出在电位器开关钮的传动齿轮掉了一个牙,导致不能调节音量也不能开关机、电池长期小电流放电、接近饿死......
朋友们看看我修复的小齿轮。把掉牙的部位修理平整、两边打0.8mm的小孔、用0.8mm左右的铜丝弯成U字形插入小孔、用“电焊胶”粘牢,这样修复后可以正常使用了。镍铬电池经过30mA充电数小时后也能有点电了,但续航时间有限。这样的充电结构还不能改锂电池,算了吧、没有修理价值,不弄了。

机器整体外观

机器整体外观

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后背背着一个摇把、慢慢摇动收音机就能工作,测了一下发出10V的电压。

后背背着一个摇把、慢慢摇动收音机就能工作,测了一下发出10V的电压。

开盖内部图片

开盖内部图片

发电机齿轮组件

发电机齿轮组件

齿轮掉的牙让我给补上了

齿轮掉的牙让我给补上了

修补后的齿轮

修补后的齿轮

这个齿轮是安在小电位器上面的、旋钮上也是一个齿轮与它啮合。

这个齿轮是安在小电位器上面的、旋钮上也是一个齿轮与它啮合。

修复后的齿轮立面图

修复后的齿轮立面图

网友(2024-01-25):
这是“应急收音机”,平时应该可以用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特殊情况下(比如说洪水、地震导致市电中断、交通中断)无法获得照明市电、无法买到干电池,就可以用太阳能或者手摇发电,为收音机提供电能。大多数应急收音机使用的充电电池是镍镉或者镍氢,原因之一就是镍镉或者镍氢电池长期存放之后的可靠性高于锂电池。与镍镉电压几乎相同的镍氢,网购到4/5、2/3、1/2、1/3尺寸的还算比较容易,网购两节短尺寸的镍氢电池代替原来的旧电池就可以,无需增加任何充放电控制和保护电路,也没有锂电池电压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A(2023-11-22):
  齿轮换个角度装回去。因为开关机的时候受力最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换。这个齿轮中间有小电位器的定位凹槽,这个凹槽不好抠出来。

这好办,买个车床上车床即可

网友C:
电池肯定要换了,这颗牙补的不错,要是底下能生根,种牙更好

网友:
这种短的镍铬电池跟剃须刀上的差不多,应该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换个角度装回去。因为开关机的时候受力最大

谢谢你的关注!已经将它转了180度安装了。不过这样的设计实在是不够合理,两个齿轮没有任何定位装置(我想改造发现没有空间),不熟悉的人拧错方向很容易再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肯定要换了,这颗牙补的不错,要是底下能生根,种牙更好

感谢您加分鼓励!电池不想换了,朋友给我时就说:不要了。我只是爱鼓捣,所以还是弄了一下,主要是玩

网友D:
补齿的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看报是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齿的思路值得借鉴

谢谢您关注!我发这个贴就是想与坛友们交流维修技巧。我曾用这样的方法修复过一台打印机的齿轮。

网友B:
换个11T的铜齿轮,网上应该有卖的,我买过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11T的铜齿轮,网上应该有卖的,我买过类似。

不好换。这个齿轮中间有小电位器的定位凹槽,这个凹槽不好抠出来。

网友:
这机子表面沾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办,买个车床上车床即可

剩小半碗醋还得买10斤螃蟹呀   车床不行、得买立式铣床。
其实办法总比困难多。用小铜片打孔、然后锉出形状来焊在齿轮上也行,想做总会有办法,只是目前感觉没有价值。

楼主:
是的,很讨厌的东西。新的时候手感很好、几年过来就会粘手了,不知道这是(叫)什么涂层,普遍都是如此。

网友:
这牙补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很讨厌的东西。新的时候手感很好、几年过来就会粘手了,不知道这是(叫)什么涂层,普遍都是如此。

这叫橡胶手感漆,刚喷上的时候手摸有橡胶的感觉,时间放久了就这德性了。可以用溶剂擦掉。

楼主:
谢谢!“橡胶手感漆” 学习了。这种漆好像怕油渍,有的还怕某种塑料产品、放在一起也会发粘,讨厌!

网友:
3D打印呢?

网友E:
这种收音机一般是野外或灾救使用的,带太阳能和手摇发电,我有一个类似的,手摇发电可以达到600mA充电电流,我换上锂电,并加上5V升压板可以给手机应急充电,外壳可以用毛巾沾油擦擦,可以不沾手,修好以后应急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F:
第一次见这种小鸡。

网友G:
谢谢分享补牙思路,维修思路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收音机一般是野外或灾救使用的,带太阳能和手摇发电,我有一个类似的,手摇发电可以达到600mA充电电流 ...

谢谢您的回复!我只测了发电机的电压、可以达到10V,没有注意电流。不过、这样的充电装置我觉得不是合锂电池充电,所以没敢改用锂电,其实我手里有小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见这种小鸡。

是的、我也首次接触,所以供大家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补牙思路,维修思路最重要。

谢谢您的鼓励!相互交流、集思广益、共同进步。

网友:
98年洪水时候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应急收音机 以前有一个 带日光灯管三波段发电机的充电收音机 两条扑克牌那么大

网友:
野外求生机,能装置的都尽量安裝上去。

楼主:
谢谢 八兆天空 和 king5555 两位网友关注!
你们说的有道理、可能是为灾区或特殊条件下应急使用而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只测了发电机的电压、可以达到10V,没有注意电流。不过、这样的充电装置我觉得不是合锂 ...

这个发电机的电压和电流是不稳定的,不适合直接给锂电池充电,但可以给镍氢电池充电,我是把发电机接到TP4056充电板输入端,用充电板来限制充电电流的

网友H:
这是种植牙,几年前要一万元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种植牙,几年前要一万元一颗。

您太幽默了,给网友们带来了欢乐。谢谢参与!

网友(2024-01-25):
修复塑料齿轮,最标准的做法是用硅胶和树脂翻模,利用齿轮自身没有破损的部分做模具,等模具定形之后再配置树脂,把硅胶模具放在齿轮缺齿的位置,缺口处滴满树脂,待树脂达到硬度之后再打磨。树脂翻模法修复的齿轮精度很高,但对于这种小尺寸齿轮应该没多少可操作性。楼主的修复方法,栽齿法是以前钟表匠修复钟表金属齿轮的方法,在齿轮缺齿部位钻孔,栽铜丝之后再用锉刀打磨,可以修复买不到替换件的钟表齿轮,修复效果完全依赖技术。

网友:
好像可充电,特别是这种打着应急名义的便宜太阳能手摇两用的设备,都是很简易的充电电路,就一个电阻

网友:
橡胶图层老化黏手后可以用酒精擦掉,最好是95浓度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思维和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
这种收音机还是很实用的,设计者也是用了心的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修得好

网友:
牙补的不错,关键是要有耐心。

网友:
三用收音机,收音,手电,照明或警报,电源可用干电池,自带镍氢电池,还可太阳能充电,或手摇充电,我也修到过

网友:
换个电池,这个收音机带太阳能发电和手摇发电的,修一下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