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 正向压降特别低的检波二极管

楼主(2023-11-22):
科技在发展,0V 启动电压的检波二极管,已经接近商品化。现在介绍一种号称 0V 启动的型号:CDC7630/7631 以及 DDC2353/2354 系列:具有接近 0V 的开启电压。可望提高检波灵敏度,约15dB。
这是一系列特殊设计的肖特基检波二极管,反向耐压只有 2 V, 使用频率上限达 26GHz 甚至 40GHz.极限参数如下:、
典型曲线是:
典型应用电路是:
封装尺寸是:
价格信息:

人民币: 20元一个

网友:
人民币: 20元一个

真是不便宜

网友:
如果是455KHZ的中频,可以使用运放+1n60也可以实现,价格2元内

网友:
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早先搜到了SMS7630,原来还有CDC7630。CDC7630有一家售价0.27元运费23元,可以试试运气,相比之下SMS7630有许多封装选择,网购价格2元钱左右。

网友:
反向耐压2伏,是不是很容易就损坏了?开启电压没问题了。反向漏电流大不大?rd是多少?

网友:
反向2V,等于烙铁一点 一次就烧20元

SMS7630 最低1.5+5  ,有兴趣的尝试下,来反应下效果怎样
用的时候要加ESD

网友:
微波器件焊接困难

网友:
用在有源机上检波可行,但是用在矿机检波上就不见得有效果,因为检波源性质不一样。

网友A:
在我看来,验证方法有两个:
1)买1#楼的这种二极管与常用矿机检波二极管在一个机子上对比;
2)不想买这个管子又想试一试零域值检波元件的,可以试一下直流胆,比如1A2、1K2接成二极管,或1B2的二极管,按照书上介绍,这些管子的导通阈值很低,可以忽略,事实上有类似的矿机电路,这样也可以对比。

补充内容 (2023-11-26 19:59):
谢谢老虎哥的鼓励!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验证方法有两个:
1)买1#楼的这种二极管与常用矿机检波二极管在一个机子上对比;
2)不想买这 ...

找到图了。本坛坛友也有做过类似的,帖子一下找不到,其实电路非常简单,一个1刀2位小开关就能切换了。

补充内容 (2023-11-26 20:00):
谢谢老虎哥、爱捣鼓无线电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图了。本坛坛友也有做过类似的,帖子一下找不到,其实电路非常简单,一个1刀2位小开关就能切换了。

又找到一个日本电路图,用直流胆检波的。灯丝加热是检波条件,从信号是否被放大的角度看,虽然有电池但不是有源系统。

网友(2024-01-31):
看了都是26GHz应用的,不知道MHz级别性能怎么样

网友(2024-04-08):
价格20元的是那种571封装的,一粒大小大概是1/4毫米。而且没有管腿,是wire bond的需要自己打线。敢情玩矿石机的还要买个打线机了
另外一个封装大一点,大概相当于0201和0402吧,个人勉强能焊。但是价格是80-100元。。。用来玩矿机有点不划算
这些二极管主要是用来做微波探测,检波用的。用来工作在矿机的1MHz,感觉有点那个不太合适的样子。。。
不过,用来做一些微波的东西倒挺好。我在琢磨它的用途了。。。

网友:
等待了解进一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