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真仪求说明书:

楼主(2023-11-23):
做机器的各位有用tdm-1911失真仪的没有???

网友:
刚买了一个,同求。

网友A:
这东西的说明书还真没见过,不过用起来也不比普通的万用表复杂,输入被测信号就可以啦。你这台可能是400Hz和1000Hz两个点频的。就是信号源不太好整,一般的函数或数字信号源的失真大都在1%左右,和失真仪不是一个数量级。找一台低失真的信号源估计要比这台失真仪贵得多。省钱的可以参照资料自己做一个,也不算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的说明书还真没见过,不过用起来也不比普通的万用表复杂,输入被测信号就可以啦。你这台可能是400Hz ...

就是信号源不太好整,一般的函数或数字信号源的失真大都在1%左右,和失真仪不是一个数量级。

这个基本不算信号源了,算噪声源了。 我见过的几款至少都在0.01%以下。

那种大指针表头的失真仪,精度还真不高,一般般,使用也麻烦。

网友:
我有台这个型号的失真度测量仪,说明书不知道是否有参考价值,需要的话,后续我再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信号源不太好整,一般的函数或数字信号源的失真大都在1%左右,和失真仪不是一个数量级。

不知道我对失真的理解对不对,简单查了一下部分信号发生器的失真指标如下图。我用的失真仪指标比楼主的高一点,当时为了找一台合适的信号发生器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差不多少的都要大几千块,比我的二手失真仪贵多了,后来还是参照本坛坛友提供的电路自己做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对失真的理解对不对,简单查了一下部分信号发生器的失真指标如下图。我用的失真仪指标比楼主的高 ...

你说的的这几种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波形的确失真大些,尤其是有些输出接口带驱动能力的(就是电压比较高,内阻较小,甚至能直接接喇叭),我也有一台绿杨的,惨不忍睹。

但是函数信号发生器就不同了,譬如普源的有几款,咸鱼价格也是几百块了。他那个出来的信号失真度很小的。我有空测一个给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先对准频率 然后是信号幅度 再看失真 很久没弄都忘了

网友:
leader lag27 音频信号源失真度比较低 只有0.0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对失真的理解对不对,简单查了一下部分信号发生器的失真指标如下图。我用的失真仪指标比楼主的高 ...

信号源不要函数的。函数的都失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不要函数的。函数的都失真大。

谢谢指点,又学了一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的这几种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波形的确失真大些,尤其是有些输出接口带驱动能力的(就是电压比较高, ...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失真仪是VP-7702C,用一般的信号源还是嫌失真有点大,我是用下面的电路自己做的,资料介绍失真大约0.000064%, 我实际制作,50Hz-50KHz分四档连续可调,用在这个失真仪上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失真仪是VP-7702C,用一般的信号源还是嫌失真有点大,我是用下面的电路自己做的, ...

我也做了这个信号发生器,但是只做了1K赫兹的。
实测失真万分之一二左右。

网友(2023-12-31):
这种指针的普遍在-80dB(0.01%)级别,精度不是很高,适合过去收音机 收录机,通信音频之类测试,测试HIFI设备,现在RS  UPV   是德U8903B  AP系列   松下VP 数显    普遍在-100dB级别 (0.001%),加带宽限制 可到-110dB~-120dB,而且一般带超低失真信号源。
函数信号源最好的也就0.05%,普通0.5%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