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吗?

楼主(2023-11-23):
这丝印压根打不出来,,,所以无从查询数据表,,有人知道这种什么符号么,,,倒立的T然后0上面还有一横。

网友:
先用表测一下 大概看看是什么零件

网友:
把图片拍清楚一些,把周围的电路都拍出来

网友:
HZM10NB2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网友A:
丝印一直都是很头疼,如果是私刻的,那就更难查了。

网友:
丝印等于私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一直都是很头疼,如果是私刻的,那就更难查了。

嗯,,我觉得这个是丝刻,,因为这种怪异符号压根查不到。。。主要是鬼子的仪器哪怕是老款的也没有电路图,所以更加不知道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