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简单好听的P3A功放(开源)

楼主(2023-11-23):
   在diyaudio论坛上看到的,上去一翻,爬了几百楼,几乎都是正面的评价,后续对这个线路的制作和改进也很多,推荐给论坛的同学们一起试试,制作成本很低,所有元件都是通用件,制作基本没有难度。

原著作者为diyaudio的大神:Rod Elliott
   链接:https://sound-au.com/project3a.htm

简介
更新 - 2009 年 6 月 25 日 - 虽然上次更新强烈推荐使用最新的 OnSemi 功率和驱动晶体管,但在大多数国家仍然很难买到。 因此,现在推荐的功率晶体管是更容易买到的 MJL21193/4。 虽然从理论上讲,这些晶体管的性能不如最新版本,但它们仍然是非常出色的器件。 我们非常怀疑是否有人能用测试仪器检测出它们有什么不同,而且也听不出有什么变化。

驱动晶体管也是如此。 虽然 BD139/140 器件并不被认为是目前 "最好的 "音频晶体管,但它们的工作性能确实非常好,我自己制作的所有 P3A 放大器都使用了它们,或将其作为系统的一部分。 同样,任何有意义的测量都不太可能表明这些晶体管不如 "发烧级 "部件。

2003 年 7 月 24 日 - OnSemi 公司发布了一系列专为音频应用设计的新型晶体管。 这些新晶体管已在 P3A 中进行了测试,结果非常出色。 因此,以前关于输出晶体管的所有建议都被取代,应该使用新型晶体管......如果你能买到的话。 在发布数年后,新器件可能仍然不易买到。

输出器件为 MJL4281A(NPN)和 MJL4302A(PNP),具有高带宽、出色的 SOA(安全工作区)、高线性度和高增益等特点,但价格并不便宜。 另一种输出晶体管是 200W NJW3281(NPN)和 NJW1302(PNP)。 这些晶体管更为经济,但仍具有出色的规格。 驱动晶体管是 MJE15034(NPN)和 MJE15035(PNP)。 所有器件的额定电压至少为 250V,功率晶体管的耗散功率为 230W,驱动器的耗散功率为 50W。

对于经济型系统,可以使用 TIP35C(NPN)和 TIP36C(PNP)输出晶体管。 如果能买到 "全封装 "TO-247 外壳版本的晶体管,它们就能以与 MJL 器件相同的方式安装在电路板下。 这些器件的耗散功率被限制在 125W(25°C 外壳温度),但尽管有明显的限制,它们仍然可以在 ±35V 电源下驱动 4 欧姆的负载。 理论上,可能会超过峰值耗散,但这些晶体管非常坚固耐用,可以轻松应对滥用。 不过,千万不要铤而走险--最大空载电源电压为 ±35V!

注意 注意 P3A 与您在网上看到的大多数放大器项目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的输出级使用互补反馈对(又称 Sziklai 对),静态电流由驱动晶体管控制。 如果偏置伺服器安装在散热片上,就会产生过度补偿,导致分频失真。
这款放大器的基础设计最初是作为项目 03 发布的,虽然基础设计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但作为一款放大器,它仍然是 "最先进的"--这是一款非常出色的放大器。 它制作简单,使用的零件很常见,而且稳定可靠。 这次介绍的设计是对原始项目的全面更新,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设计。

这款新音箱(与原版一样)基于我多年前设计的一款音箱,当时制造了数百台。 其中大多数被用作小型扩音机或乐器放大器,但也有许多被用于家庭高保真音响系统。 只要电源电压不超过 ±35V,该放大器完全能够驱动 4 欧姆。

这款功放虽然非常简单,但却具有卓越的性能。 这款功放的音质确实非常好,这(至少部分)归功于其固有的简单设计。 该放大器异常安静,对困难负载的承受能力也相当强。 它是双功放系统的理想放大器,如果使用推荐的输出晶体管(具有必要的额定功率),还可以在桥接模式(BTL)下工作。

多年来,该设计一直在不断改进,现在的版本是所有版本中最好的--这些改进确保将 "接通 "或 "断开 "噪声降至最低,而真正优秀的输出设备的出现又改进了已知的、非常稳定的设计。

我从制造过这款放大器的人那里听到的都是赞美之词--我收到的所有反馈都非常积极。 根据无数制造过它的人的报告,我们强烈推荐这款放大器。 考虑到这种设计已经问世 20 年,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除了输出晶体管因可用性而发生变化),可以说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它没有任何 "比其他产品更好 "的噱头,但它的结果却让人信服。
上图显示了电路板如何安装到散热片上,并将输出晶体管夹在 PCB 下面。 这是印刷电路板的最新修订版-C,但多年来总体布置没有太大变化。 一直以来,我们都可以切割 PCB 的最顶端部分,以便垂直安装输出晶体管,也可以将电路板切成两半,这样每个放大器都可以安装在自己的散热片上,甚至可以安装在单独的机箱中。 您可能会注意到,照片上显示的发射极电阻为 0.22 欧姆,而原理图上显示的电阻为 0.33 欧姆。 建议使用较大的电阻值,因为它能提高偏置稳定性。
说明
请注意,与原版一样,该产品(仍然)没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因此如果在放大器工作时扬声器引线被短路,晶体管很有可能被毁坏。 我建议并推荐在放大器和扬声器两端使用 Speakon 接头。 产品规格与最初的项目非常相似,但在差分对输入级中使用了一个电流沉,这意味着在开启或关闭时几乎不会产生砰砰声。
我还增加了调节静态电流的功能,使用指定的晶体管,放大器可在最大电源电压为 ±42V 时为 8 欧姆提供 100W 功率。 这个电源可以通过 30-0-30V 变压器轻松获得。 考虑到将电源电压从 35V 提高到 42V,输出功率只增加了约 1.6dB,但输出晶体管损坏的可能性却几乎增加了一倍。 在我看来,这根本不值得。

可以看出,该放大器并不复杂,但性能卓越。

用于 4 欧姆(包括桥接 8 欧姆负载)时,电压不要超过 ±35V(来自 25-0-25V 变压器)。 大多数应用都能满足较低电压的要求,而且几乎任何负载都能保证放大器的可靠性。 在桥接模式下,该放大器可以在 8 欧姆范围内产生 200 瓦的功率,即使在连续大功率情况下也能可靠地工作。 切勿尝试在桥接模式下以 4 欧姆的功率运行放大器,因为这意味着每个放大器的等效负载为 2 欧姆。 放大器并非为处理这种情况而设计,因此会出现故障。 ±42V 是绝对最大电压,只能用于绝对不会使用 4 欧姆负载的场合。

D1 是绿色 LED,应为标准类型。 不要使用高亮度 LED 或改变颜色。 这不是为了外观(虽然绿色 LED 在电路板上看起来很整洁),而是为了压降--不同颜色的 LED 的压降略有不同。 目的是使 LED 两端的电压在 1.9-2V 左右。 这对于典型的绿色 LED 来说似乎偏低,因为它们的额定电压通常为 2-2.2V(尽管有些 LED 的电压更高,但不能使用)。 不过,标称电压为 2.2V 的 LED 在低电流时两端就会有合适的电压 - 在 ±35V 电源下,R8 只提供 1.6mA 电流。

VR1 用于设置静态电流,通常约为 50-100mA。 放大器可在较低电流下正常工作,但在低于 20mA 时(建议的最小静态电流),失真开始明显(通过示波器监测失真表)。 通过自举电路 R9、R10 和 C5,A 类驱动器(Q4)具有恒定电流负载。 稳定性由 C4 决定,该电容的值不应减小。 使用指定的快速输出晶体管时,功率带宽超过 30kHz。

使用建议和推荐的 35V 电源时,Q4 和输出驱动器(Q5 和 Q6)通常不需要散热器。 使用 4 欧姆负载时,您可能会发现 Q5 和 Q6 需要散热片,但根据我的经验,这些晶体管在大多数工作条件下都不会发热。

如果在 ±42V 电压下使用放大器,则应为 Q4 使用小型散热片,因为耗散量会高很多,器件会变得很热。

虽然我已经展示了 MJL4281A 和 MJL4302A 输出晶体管,但这些晶体管已经上市 6 年多,仍然很难买到。 推荐的替代品是 MJL21193 和 MJL21194,或 NJW3281(NPN)和 NJW1302(PNP)。

注:由于东芝器件是最常见的伪造晶体管,因此不再推荐任何东芝器件。 2SA1302 和 2SC3281 现在已经过时,如果你找到它们,几乎肯定是假冒的,因为东芝从 1999~2000 年左右就不再生产这些器件了。

通电前,确保将 VR1 设置为最大电阻,以获得最小静态电流。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设置为最小电阻,静态电流将非常大(几乎肯定足以烧毁输出晶体管!)。

构造
既然我有这款功放的电路板,我当然建议使用这些电路板,因为这样会使构造更加简单,并确保达到性能指标。 请注意,任何功率放大器的布局都相当关键,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减少有问题的地方--如果您自己制作电路板,就不太可能达到公布的规格。
所有电阻都应为 1/4W 或 1/2W 1%金属膜电阻,以降低噪音,但 R9、R10 和 R15 应为 1/2W 类型,R13 和 R14 必须为 5W 绕线电阻。
备注:
1、频率响应取决于输入电容和反馈电容的值,以上是使用指定值时的典型频率响应。 高频响应由 C4 固定,不得更改。
2、不建议使用 42V 电源在 4 欧姆负载下工作。 每个输出晶体管的峰值耗散将超过 110W,在典型电感负载下没有安全余量。 所有电源电压均为空载时的标称电压 - 您的变压器可能无法维持稳压,因此功率可能略低于所示值。
3、此数据为典型值,取决于电源的调节能力(如上文的 1 和 2)。 8 欧姆负载的最差功率约为 50 瓦,但如果功率下降到这个程度,电源将严重不足。
4、这是一个极其悲观的测试,因为带宽远远超出和低于任何可听的范围。 我的测量仪的响应频率从 3Hz 左右一直延伸到 100kHz 以上,因此测得的噪声比任何加权网络都要大得多。接通电源

通电前,确保放大器电路板安装在散热片上。 不使用散热片也可以运行放大器,但前提是您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使用低于正常的电源电压运行放大器,保持零静态电流,并且不连接负载。 任何不使用散热片而 "正常 "运行放大器的尝试都可能导致输出晶体管瞬间失效,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驱动晶体管失效。

如果没有双输出台式电源,则在首次接通电源之前,临时安装 22 欧姆 5 瓦绕线 "安全 "电阻器以代替保险丝。 此时不要连接负载!通电后(通常为 ±35V),检查输出端直流电压是否低于 1V,并测量每个电源轨。 它们可能略有不同,但都应不低于 20V 左右。 如果与上述值相差很大,请检查所有晶体管是否发热 - 如果任何器件发热,请立即关闭电源,然后纠正错误。

如果有合适的台式电源,初始测试就容易多了!缓慢升高电压,直至达到 ±20V 左右,同时注意电源电流。 如果电流突然开始快速上升,而电压停止上升,则说明出了问题,否则继续测试。 注意:随着电源电压的升高,输出电压会降低-2V 左右,然后迅速恢复到接近 0V。 这是正常现象。

一切正常后,连接扬声器负载和信号源(仍安装安全电阻),并检查是否有合适的声音(如音乐或音调)发出 - 保持低音量,否则,如果您试图从放大器获得过多的功率,在电阻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放大器将严重失真。

如果放大器通过了这些测试,则移除安全电阻并重新安装保险丝。 断开扬声器负载,重新打开放大器。 确认扬声器终端的直流电压不超过 100mV,并对所有晶体管和电阻器再进行一次 "热测试"。

确认一切正常后,设置偏置电流。 将万用表连接到 Q7 和 Q8 的集电极之间,测量两个 0.33 欧姆电阻上的压降。 最理想的静态电流为 75mA,因此测量电阻上的电压应设置为 50mV ±5mV。 这一设置并不过分重要,但在较低电流时,输出晶体管中的耗散较少。 电流约为 1.5mA / mV,因此 50mV 代表 75mA 静态电流。

电流设定后,让放大器预热(会预热),待温度稳定后重新调整偏置。 这可能需要重新检查几次,因为温度和静态电流略有相互影响。 当您对偏置设置感到满意时,用指甲油涂抹一下,将微调器密封起来。如果温度继续升高,说明散热片太小。 这种情况将(不是可能--将)导致放大器损坏。 卸下电源,换一个更大的散热片后再继续。 还要注意的是,虽然功率晶体管安装在电路板上,但切勿在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操作放大器,即使是测试,即使是短时间的操作。 输出晶体管会过热并损坏。
完成所有测试后,关闭电源,重新连接扬声器和音乐源。

使用 25-0-25 变压器的简单电源在 8 欧姆时的峰值功率约为 75 瓦,连续功率约为 60 瓦。 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变压器的调节、电容大小等。 对于一对放大器来说,300VA 的变压器就足够了。 所示的 4,700µF 电容应视为最小值,一般来说,我建议每个电源并联使用两个电容(提供 9,400µF 的电容)。 您可以随意增加电容,但任何超过 15,000µF 左右的电容都会带来收益递减规律。 性能提升根本不值得额外投资。

对于上述标准电源,我建议使用 300VA 变压器。 在 230/240V 国家,使用 3A 保险丝或变压器制造商建议的值。 对于 115V 国家,保险丝应为 6A 或制造商建议的值,由于变压器和电容器会产生浪涌电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使用慢熔型保险丝。 如果使用的电容(C3 为 X2 市电额定电容)超过建议值,保险丝额定值可能需要略微提高。 当它与变压器次级并联时,可以有效减少射频干扰(传导辐射)。 这不是必须的,但建议使用。
在空载时,电源电压可能会高于设计值,而在满载时会低于设计值。 这完全正常,是变压器调节的结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变压器的额定功率不足,则无法获得额定功率。
桥式整流器应为 35A 型,对于 ±35V 电源,滤波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必须至少为 50V。 接线必须采用重型线规,直流电必须取自电容器,而不是桥式整流器。

楼主:
给初学者的电路图解说,老鸟忽略:

R1C2R2构成低通高切电路,调整C2可以微调高音;
Q1Q2是经典差分放大线路,Q3 D1 R7构成恒流电路,恒流值为(D1的压降-0.58V)/R7=2.2mA,R8给LED供电,电阻的大小可以微调LED的压降,同时也会影响差分管的电流;
C4是米勒电容;
Q4是VAS管,负责电压放大,其工作电流为(35V-1/2Q9压降)/(R9+R10)=5.23mA,Q9压降=2个pn结电压=1.2V
R9、R10、C5构成自举电路;
Q9、R16、VR1组成温度补偿电路,VR1减小则大管电流增大,这个电路中Q9必须和Q5热耦合在一起,不用装在大管的散热器上,我的PCB设计的是把Q9、Q5、        Q6装在同一块小铝板上,实际测试静态电流很稳,没有发现漂移。
Q5Q7和Q6Q8是倒置达林顿电流放大电路,简称CFP输出电路。

这个电路制作的关键点:
1、因为Q4的B、E极直接跨接到R6上,Q4的BE结的压降是固定的,约为0.58V(实测ST公司的BD140),那么Q1的电流为0.58V/560=1.04mA,前面计算了Q3组成的恒流电路的工作电流为2.2mA,Q2的工作电流=2.2-1.03=1.17mA,这时,Q1和Q2的电流不相等,这样差分电路的失真会变大,所以,精选LED的压降、R8值、供电电压值都会影响差分电路的平衡性,而差分电路的不平衡直接影响高音的失真度。
2、Q5Q7和Q6Q8的组合搭配也是关键点,R11R12的取值关系到达林顿组合管的线性,原创的搭配为BD139 /140+TIP35c/36c,或者BD139 /140+mje21193/21194,mje15031/32+mje21193/94,diyaudio论坛上推荐的是BD139 /140+C5200/A1943,我手头正好有这对管就选择了这个组合,其它组合还没来得及测试。

楼主(2024-07-21):
     小鬼头版主翻译的那本《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第四版里面说得比较详细,这种倒置达林顿结构的输出级,热补偿只需要一个PN结就行,而且热耦合需要和电流推动管结合在一起,不需要和输出大管热耦合,这样热耦合反馈时间会很迅速。还有,您的线路没有使用集电极那个0.X电阻能补偿稳定是很厉害了,但是稳定性需要实测,比方说通音乐让散热器热起来,看静态电流多久恢复到设定值,开机冷状态电流和热机状态电流的波动等等,我是做过很多次试验的,所以温补管的选型很重要,包括偏流值几热耦合位置等等,我选择的是一款国产D669,β实测有240左右,全塑封,实际使用电流很稳定,如果要补偿冷机与热机之间的电流差,一般都在温补管集电极上加了一个8-15欧的电阻(附图RB3),这个电阻的值对不同的电路也需要调整,我是找了一个电阻箱用0.1欧步进来试验的,整个过程很花时间。
    附图是国半公司的应用案例,这种改进型的温补方式我觉得很好用,简单实用,唯一麻烦的是这个RB3值的确定。

网友:
功放完成两三个月了,实际和NAIM对比,P3A高音更清脆,贵在P3A电路简单也有不错的声音表现,比较适合技术新手制作,难度小,易成功。

楼主(2023-11-23):
先上PCB图,感兴趣的坛友可以自己画板或者等本帖完成后分享。

变压器的选择

先焊接电阻

再焊接电容

温补管的安装

电流推动管的选择

板子装好了

上散热器

通电完成

楼主:
通电检查没有发热、冒烟的情况,检查输出电压是否低于20mV,一切正常后开始调整测试大管的静态电流,万用表表笔换成鳄鱼夹夹到0.33欧电阻上,万用表打到mV档上,通电测量,这时候应该显示0V,慢慢调整可调电阻,我PCB板上是逆时针为增加电流,调整到17mV左右,这时候大管的工作电流为50mA。
接上信号发生器和失真仪:

1K失真测试

10K方波

20K方波

30K方波

50K方波

楼主:
20K失真测试

继续,大家可以看到,20K的失真偏大,原著设计是绿色的LED,我也是装上绿色的,怕电压不符合买的是绿发绿的LED,没有买那种白发绿的LED,在线测量这个LED的压降是2.78V!这时候Q1Q2的电流严重不平衡,影响了高频失真率,这时候板上Q4装的是2SA1381,取其Cob值小,高频失真会好一些,测量R6上的电压是0.615V,经计算,我要找一个1.82V左右的LED,搭了一个测试平台,把手头在立创买的的几百个台湾亿光红色LED逐一筛选,挑出来十多个1.82V左右的,装上后上AP再测试。

楼主:
继续,上AP测试调整后的结果:

从1W到50W的频率 失真曲线

1WTHD+N+FFT

5WTHD+N+FFT

10WTHD+N+FFT

20WTHD+N+FFT

50WTHD+N+FFT

楼主:
继续,越是简单的电路对元器件的选用要求更高,给初学者的元器件选择建议,老鸟随意。
1、电阻,图上没有标识的选1/4W,R9、R10选0.5W以上,我用的是1WS,R13、R14选5WS的绕线电阻,R15选3WS电阻;

2、电容,C2用瓷片或聚丙烯、聚苯乙稀薄膜电容都行,C4、C6用高频瓷片电容、云母电容、聚苯乙稀电容都可以,我用的是聚苯乙稀电容。C7用聚酯薄膜电容,耐压高一点更好。C1用薄膜或无极性电容,少好一点的补品电容更好,C3用无极性电解或补品级电解,耐压16V以上,一般电解电容耐压越高高频损耗越小,C1和C3可以用各种电容来调音,各种组合玩法。C5选耐压50V及以上的电解电容,100uf够用,可以考虑换补品电容来玩,但是影响没有C1C3大。正负电源上的两个退藕电容和薄膜电容选正品50V的电解就行,从100u~1000u都行,这个电容对低音的爆发力有影响,那两个0.1u的薄膜电容在其它帖子上争论不休,我建议还是装上,这个CFP输出的电路搞不好容易自激,当然也可以不装试试;

3、LED的选择,不要随便抓一个发光管就装上,每种发光管的稳压特性不一样,我推荐在立创上购买EVERLIGHT(亿光) 204-10SURD/S530-A3,用在这个线路上正合适;

4、Q1Q2Q3选用安森美的BC546C或547C,不建议选A档或B档,放大倍数建议选择大于500的管子,这里的Q1Q2必须在1mA下配对,配对差异越小越好,当然,不配对也可以出声,只是高频失真会大一点,更好的选择是BC549C和550C,噪声更低一点,用在这里耐压也符合要求,当然老鸟可以随意选用更好的管子,只要耐压符合的NPN低噪声管都可以用在这里。
    Q4选BD140,因这个型号的生产厂家有多个,不同的厂家声音表现可能不一样,大家可以换管玩试试,推荐使用2SA1381E,这个管子不好买,某宝上很难找到真货,货比四家或某创代购上有时候能找到,但是对最小批量有要求,其它结电容小的1W以上的中功率管用在这里也没问题。
    Q5Q6按图选择BD139和140没问题,平常容易找到的2SB649/2SD669应该也可以用在这里,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测试是否稳定。
    电流放大管Q7Q8的选择余地很大,最保险的选择是MJ21193/94,用在这里很稳定,不容易自激,虽然本次制作没有测试这对管,但是我在其它的CFP输出电路中已经验证过,NJW21193/94也很合适,且不容易买到假货,我用的是东芝C5200/A1943,带电容负载等等各种测试没有自激,但是市面上的各种封装和假货我不保证没问题,更高频率的三肯管我没有来得及测试。

  粗算了一下,PCB上的元器件制作成本很低,不算补品电容单声道大概30多元,比LM3886要便宜得多,失真也比3886低一个级别,而且这个功放输出功率在4欧下有100W,基本上任何家用箱都可以推得好,CFP输出还有一个特点,对付各种负载变化大、难推的音箱比EF输出的功放有优势,柏林之声933、AUDIOLAB8000系列都是CFP输出,对各种音箱都是百搭型的。

这么简单的线路声音怎么样?仪器测试FFT,二次谐波比三次谐波要丰富一些。
国庆节晚上装好,箭猪25V牛,用的是自己搭建的测试平台的滤波电容,每轨10000uF,并0.1u,接的是一个日本监听喇叭,监听喇叭的灵敏度有93db以上,贴到喇叭上没有听到任何噪声,关机睡觉。
第二天上午用一个老苹果6S手机作音源,播放苹果音乐上的流媒体音乐,第一感觉是中高音的细节很多,解析的很好,低音受制于4.5寸的喇叭,听不出规模,就这样边听音乐边焊板子,一上午轻轻松松过去,没有感觉到不耐听,中间摸了几次散热器和中功率管,大散热器冰凉冰凉的,小铝板微温,监控电路板上的电流表一直在50mA没有动,正常听音的音量相当于工作在甲类,估计和监听喇叭的高灵敏度有关。
因手头的其它事情很多,还没有装箱接入hifi系统全面试听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图方便我没有接喇叭保护系统测试,直接接音箱,开机没有任何爆音,安静得很,关机也没有爆音,当然,不建议这样,接上喇叭保护器再接音箱更保险。

感兴趣同学可以下载PCB打板,注意板子上的电容C3画反了,经验主义害死人啊,不过用无极性电容可以忽略。 P3A功放V1.2.rar (75.34 KB, 下载次数: 62) 提示一下,某宝有5元特价打板,还包邮。

网友A:
如果能用套件那就更好了,有板没有好零件也是白搭,现在国内的零件真是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用套件那就更好了,有板没有好零件也是白搭,现在国内的零件真是不敢恭维。

不好意思啊,本人非商家,就一电子爱好者,提供不了套件,也没有时间搞这个。上面提到了元件的选择方法,如果怕假货,建议去立创和欧时买,虽然贵点,但是放心,我的元件基本都是这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本人非商家,就一电子爱好者,提供不了套件,也没有时间搞这个。上面提到了元件的选择方法, ...

立创商城还知道,后面的不知道了。

网友B:
做分立的要花不少精力调试,能做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C:
我找到一个与楼主类似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分立的要花不少精力调试,能做好的都是高手!

这个线路不用调试,找单抓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一个与楼主类似的电路:

不一样的,差异很大,我的线路是集电极输出,你的是源极输出,相当于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倒是前面的差分和电压放大级差不多。

网友:
看起来相当不错,已收藏。
目前的疑问是管子配对不太好处理。

网友D:
输出级电流调大一点  散热板 保持40-50度 再测试数据 感受一下音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级电流调大一点  散热板 保持40-50度 再测试数据 感受一下音响效果。

恰恰相反,这个线路的电流不能调大,从20mA~200mA都有用AP测试失真,最后发现45mA下的失真最低。

网友:
哦哦 不懂了,我在用1969 电流调在1000多毫安,CEC3300惠威8寸 音质真心不错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这个讨论帖,有1000多楼了。
https://www.diyaudio.com/communi ... -table-long.164756/

网友:
看起来相当不错,已收藏。

网友E(2024-01-12):
引用 楼主:
继续,越是简单的电路对元器件的选用要求更高,给初学者的元器件选择建议,老鸟随意。
1、电阻,图上没有 ...

刚刚打的PCB回来,找个时间学习装机。谢谢筑明老师的详细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打的PCB回来,找个时间学习装机。谢谢筑明老师的详细讲解

你不会失望,到现在为止,只要是按要求选择元件没有失败的,反馈声音都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一个与楼主类似的电路:

老哥,图纸的输出电感值是不是印错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论坛有你更美好!

网友F(2024-04-03):
己画好板打样,静等PCB到手,看是否真如大家说的简单电路也有好声,之前做了NAIM140,到时可做一下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这个讨论帖,有1000多楼了。
https://www.diyaudio.com/community/threads/p3a-compari ...

请问楼主中功率管D882可以用来做温补管吗?我用万用表三极管档测得HFE有270倍。此管VCE只有30V

楼主:
应该可以的,这个管子对耐压没有要求,声音肯定比奶妈140好听,就是做不好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己画好板打样,静等PCB到手,看是否真如大家说的简单电路也有好声,之前做了NAIM140,到时可做一下对比。

期待对比结果,声音好的话,我也跟风一下

网友(2024-07-20):
引用 楼主:
继续,越是简单的电路对元器件的选用要求更高,给初学者的元器件选择建议,老鸟随意。
1、电阻,图上没有 ...

才知道筑明大师也在这边发帖,从hifi那边的帖子了解到P3A以来非常想仿制!
俺不太理解P3A和其他一切互补极性复合管的温补,看英文帖子搞了个温补电路,大师愿意点评两句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G:
最近刚好在筹划制作一个喇叭功放电路    我初步选择了下面的这款(还没没有最后完工)

看到楼主的图我又犹豫了     请楼主和各位坛友说说

这个电路和1楼的比较,除了电源电压不同   这个小点   功率也小
其他在音质上有什么不同? 孰优孰劣

都很简单,在取舍上各有什么特点?  应该先选择哪一款电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刚好在筹划制作一个喇叭功放电路    我初步选择了下面的这款(还没没有最后完工)

您这个线路使用的是场管输出,因为场管的开启电压太高,24V下的输出功率会很小,十多瓦吧,看上去是没问题的,制作时要注意,场管输出要想声音好,电流要调到250mA以上,否则奇次谐波会很多,声音也不好听,整个制作成本会比P3A高些,失真也会比P3A高两个数量级,我估计您是看到淘宝上有这个现成的PCB卖吧?好像套件也不贵,您可以两个都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线路使用的是场管输出,因为场管的开启电压太高,24V下的输出功率会很小,十多瓦吧,看上去是没 ...

您真有眼力   确是来自淘宝上的现成的电路和板子。
功率小问题不大   我用在桌面使用的音箱  功率要求不是很大。

可是您提到的这失真较大(两个数量级)问题,我不能不重视
原因是什么? 有好办法电路改善吗 。

我选择淘宝上的,主要是因为套件好买,
我这里是4线城市,要配齐成套的元件也挺麻烦的 。

你的图如若是淘宝也有套件出,就好了。

楼主:
早几天也是有一个朋友在问我和您一样的问题,同一个电路,我拿这个电路仿真过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我推荐的这个p3A的PCB您可以把文件交给淘宝的某些制板商铺,1-5元就可以得到3-5片PCB,其它元件您可以上立创商城上买到,新客户注册都有几十块的券送,基本上可以买全差分管和推动管、电阻等等,剩下的东芝大管和电解电容您可以上淘宝的“潮兴隆电子企业店”找到,整个功放的制作很简单,按BOM表采购施工100%成功,散热器要求很低,用到铝合金外壳机箱的底板就行。
另外,大家可能受早期日本杂志的影响,认为场效应管比三极管声音好,其实这个是有条件的,一是要用日立的平面场效应管,或者东芝的音频专用场管,现在几毛钱就能买到的工业开关场管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二是电流必须到150-250mA以上,日立场管最低150mA,东芝场管要250mA,这时候奇次谐波才会降低,偶次谐波的特性才会表现出来,这些都是用AP音频分析仪的FFT功能分析得到的数据,可以重复验证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研究了一下,你的电路确实好。如果功率大还可以在最后一级并联场管不会影响音质。
我就是愁买件(对管当然好),到哪里配齐那么多件啊   电阻功率还不一样

大城市还好办,  如是深圳赛格   北京黄庄   济南的欧亚大厦

我们4线小城,只能网店里淘宝-------套件还是有优势。
可是网上的功放板鱼龙混在,要买到精品还需要眼力劲,不太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研究了一下,你的电路确实好。如果功率大还可以在最后一级并联场管不会影响 ...

我不是商家,配套搞套件这些东西最费时间,尤其是配对差分管更麻烦,早几个月应别人的强烈要求配了几套,最后发现一天还赚不到30元,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所以就不搞了。咱们国内的发烧友都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时间成本是不计算的,卖贵了别人觉得你赚了他很多钱,卖便宜了对不起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我推荐的两个地方可以买到所有的元件,而且都是正品,上次有两个坛友就是按我说的方法去薅羊毛成功的,前后花了不到一百元,非常满意

网友:
想做一个,担心做不成功,并且没有现成的PCb板

网友:
功放完成两三个月了,实际和NAIM对比,P3A高音更清脆,贵在P3A电路简单也有不错的声音表现,比较适合技术新手制作,难度小,易成功。

请问pcb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配套的,看到图片上板子上有P3A字样

网友:
咸鱼有楼主的店,可以买PCB

网友I:
小白:没有扬声器保护电路呢?不需要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最近刚好在筹划制作一个喇叭功放电路    我初步选择了下面的这款(还没没有最后完工)

1、Q1-Q2匹配是难点,传输曲线不匹配的话失真巨大。
2、Q5基极需要总共10uF或更大电容接GND。
3、图片上Q8源、漏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白:没有扬声器保护电路呢?不需要吗?

可以不用扬保,开关机无任何噗噗声,如果您的喇叭比较贵,那就需要扬保以防万一,我共享一个扬保的PCB光绘文件,感兴趣可以直接送去打板。

楼主:
这个P3A功放配套的整流滤波电路,PCB尺寸:10*7.3cm,掐在低价打板的线上,滤波参考了TI公司的制作案例文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最近刚好在筹划制作一个喇叭功放电路    我初步选择了下面的这款(还没没有最后完工)

最好是用普通三极管做输出。
场管功放流行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猎奇心理,实际听感效果不很理想。

网友G:
求一个 USB_转ADC 线路输出 也就是外置声卡

引用 网友K:
最好是用普通三极管做输出。
场管功放流行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猎奇心理,实际听感效果不很理想。

多谢海河老师的指点,
我听您的,就换成双极型晶体管的电路 。-------也就楼主的电路也行   对吧。

只是,只是我找找得哪里有套件卖的才行。

---------如果普通网店,谁会伺候没有批量的这么多元器件的配套呢
还不够麻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J:
1、Q1-Q2匹配是难点,传输曲线不匹配的话失真巨大。
2、Q5基极需要总共10uF或更大电容接GND。
3、图片 ...

多谢提醒。根据你的意见可以改进

1、若是能买到结型场管对管,那就不用担心是真问题了
2、是个恒流源  应该有电容来稳定
3、没有注意,还真是回错了极性

不过现在,我很犹豫,恐怕要放弃那个MOSFET的电路了

12楼的电路,去掉最后的场管  对我来说功率也应该足够,就是套件不好买,也别是还有对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的,差异很大,我的线路是集电极输出,你的是源极输出,相当于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倒是前面的差分 ...

大哥,你的也是发射极输出,复合管啊,这种复合方式特性随前面的管子

这个电路我喜欢,运放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好是用普通三极管做输出。
场管功放流行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猎奇心理,实际听感效果不很理想。

场管输入阻抗极高,输入电容极大,音色细节因而全被删除,只剩下亮亮木然的中音.

场管想在音频功放中应用,只能在IC推动的D类功放一条出路,才能入围HiFi行列.

网友L:
咸鱼有楼主的店,可以买PCB

有点疑问,楼主说P3A比3886好,制作成本低,为何有制作的3886成品机售卖,而看不到有P3A的成品机在售卖。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点疑问,楼主说P3A比3886好,制作成本低,为何有制作的3886成品机售卖,而看不到有P3A的成品机在售卖。

嘉立创卖LM3886,才31一块,价格低,不需要调试,只要PCB没问题,几乎一装就成,P3A毕竟属于分立件,选购配件需要匹配,相对于3886,还是麻烦点,而且3886应用在50W左右的功率,基本够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多谢提醒。根据你的意见可以改进

1、若是能买到结型场管对管,那就不用担心是真问题了

J-FET单芯片孪生对管2024年非常稀少了。。除非您重金豪买 JFE2140、LSK389之类,否则都是上世纪日本剩下的旧货。
退一万步讲,就算单芯片对管,两只J-FET的偏差还是非常大。因为上世纪的工艺蛮落后,孪生器件也做不到一致。如果Vos超过2mV失真还是很高。

题外话:千万别买东芝2SK2145,它2根管子不匹配

网友G:
引用 网友J:
J-FET单芯片孪生对管2024年非常稀少了。。除非您重金豪买 JFE2140、LSK389之类,否则都是上世纪日本剩下 ...

行行都有讲究和说道啊    没想到成对的结型场管   还有这么多讲究

我搜了我们原单位的供货渠道(我已退休,但自己出钱买几个件的话也能在原来单位的供货渠道里  捎带出来)
找到了2款30元人民币以下的  孪生结场管   型号如下:

NSVJ6904DSB6    25V  50mA     对管
LS844                  60V  50mA    对管

为了避免你说的日本上个世纪的垃圾货  凡2SK XXX    字样的我都没选
再就是,也就是这么几种便宜的   剩下的倒是有货很多型号   都是70元   80 元几百元的

也不知道上述型号孪生  是否可用
=============================
在某宝搜寻双极性普通晶体管的   还没找到合适的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点疑问,楼主说P3A比3886好,制作成本低,为何有制作的3886成品机售卖,而看不到有P3A的成品机在售卖。

     您这个逻辑不对,我说这个P3A比3886好是基于我测试的结果,失真比3886低,功率比3886大,不能以是否有成品功放来判别哪个好,其实,这个p3A架构的成品机太多了,只是您不知道而已,单差分+带自举的电压放大+倒置达林顿电流放大级,这都是很成熟的经典线路。
      另外,我要收回半句话,先前我认为P3A的失真比3886低,是因为3886没有做对的前提下得出的误判,这几个月对3886重新研究,排版了有5次以上,在认真选择元件、正确的排版后,3886的失真已经非常低,比P3A要小一半,剩下的就只有P3A的输出功率比3886大了。

     这里贴一个我做的单片LM3886的测试结果:

为了找到合适的退藕电容,我把手头的几种电容一一装上测试

量化了整个测试过程,输出了这张对比表格,整个过程花了我两个整天的时间,所有的测试是基于正确的PCB布局的前提下得到的,LM3886直流供电电压正负35V,负反馈网络电阻为20K+1K,负反馈电容100uF,其中还对比了取消负反馈电容下的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行行都有讲究和说道啊    没想到成对的结型场管   还有这么多讲究

我搜了我们原单位的供货渠道(我 ...

利用行业渠道真是个捷径
LS844很好,别买NSVJ6904。NSVJ6904数据手册通篇一个字不提匹配,断定为没匹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这个逻辑不对,我说这个P3A比3886好是基于我测试的结果,失真比3886低,功率比3886大,不能以是 ...

筑明老师的音频分析仪是什么型号,多贵?

网友L:
您这个逻辑不对,我说这个P3A比3886好是基于我测试的结果,失真比3886低,功率比3886大,不能以是否有成品功放来判别哪个好,其实,这个p3A架构的成品机太多了,只是您不知道而已,单差分+带自举的电压放大+倒置达林顿电流放大级,这都是很成熟的经典线路。
      另外,我要收回半句话,先前我认为P3A的失真比3886低,是因为3886没有做对的前提下得出的误判,这几个月对3886重新研究,排版了有5次以上,在认真选择元件、正确的排版后,3886的失真已经非常低,比P3A要小一半,剩下的就只有P3A的输出功率比3886大了。

看了您的帖子,想做一个,二十多年前买的SR8示波器已经坏了不能用,担心做不成功,另外年纪也大了,今年已经退休,动手能力大不如以前。

网友:
您这个逻辑不对,我说这个P3A比3886好是基于我测试的结果,失真比3886低,功率比3886大,不能以是否有成品功放来判别哪个好,其实,这个p3A架构的成品机太多了,只是您不知道而已,单差分+带自举的电压放大+倒置达林顿电流放大级,这都是很成熟的经典线路。
      另外,我要收回半句话,先前我认为P3A的失真比3886低,是因为3886没有做对的前提下得出的误判,这几个月对3886重新研究,排版了有5次以上,在认真选择元件、正确的排版后,3886的失真已经非常低,比P3A要小一半,剩下的就只有P3A的输出功率比3886大了

喜欢听人声和轻音乐,现在用的是胆机功放,想再搞个石机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海河老师的指点,
我听您的,就换成双极型晶体管的电路 。-------也就楼主的电路也行   对吧。

...

现在的D类功放效果性能都很高。您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J:
筑明老师的音频分析仪是什么型号,多贵?

AP的APX515,配了8.0版本的软件,2W左右,业余DIY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您的帖子,想做一个,二十多年前买的SR8示波器已经坏了不能用,担心做不成功,另外年纪也大了,今年 ...

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方案,制作过程也毫无保留的分享了,只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成功的几率很高。
制作过程中不用示波器什么的,有烙铁加万用表就行,其它设计、测试、调整、元件选型的过程我都做好了,您只要依葫芦画瓢就行,如果只是一个电路图,距离制作成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而我这个项目全套资料都有了。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附件

网友M(2024-08-21):
引用 楼主:
恰恰相反,这个线路的电流不能调大,从20mA~200mA都有用AP测试失真,最后发现45mA下的失真最低。

在隔壁diyaudio论坛看到筑明老师的帖子从头到尾不下5次了。最近自己也做了一版带整流滤波集合前级运放和扬声器保护的合并版的所谓P3A。原作者Rod Elliott先生推荐的静态电流是75ma左右。所以我自己制作的时候将大管集电极电阻电压调整为23mv(我的集电极电阻为0.3Ω),末级电流约为77ma。在这里看了筑明老师测试下来,认为45ma失真最好。我是否要把末级电流调下来呢?

楼主:
集电极电阻为0.3欧的话,电流还要调小一点,有可能33mA就够了,这个电路没有交越失真,只有开关失真,电流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在隔壁diyaudio论坛看到筑明老师的帖子从头到尾不下5次了。最近自己也做了一版带整流滤波集合前级运放和 ...

大哥能共享一下电路图和打版文件么?供有心人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电极电阻为0.3欧的话,电流还要调小一点,有可能33mA就够了,这个电路没有交越失真,只有开关失真,电流 ...

大哥,若用P3A推下图的音箱,12寸。合适么?有啥建议?
这音箱是刚到手的,上家搞成下图样子了。我想复原一下,再弄个或买个纯功放来推。
这箱子都找不到相关图片,最高位置不知道是号角还是圆形喇叭,有坛友帮找找?

网友O:
这箱子一看就是小日子的风格,是先锋吧。

网友:
泡沫边,纸边,号角加上最上面的球顶,都全了。平板基本淘汰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电极电阻为0.3欧的话,电流还要调小一点,有可能33mA就够了,这个电路没有交越失真,只有开关失真,电流 ...

昨天我已经把电流调到45ma了。电流调低后散热器温度还是降了不少。对这夏天来还是比较友好。今天等会儿再试试,调到30ma左右。其实我木耳,听不出有何不同。但我没仪器,只有烙铁、万用表。没法像筑明老师一样对失真有具体的数据。我DIY就是兴趣爱好,要求就是没底噪、中点电压低于10mv,声音好听。这些要求在这块P3A结构的板上都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哥能共享一下电路图和打版文件么?供有心人玩玩

电路图和打版文件筑明老师都有共享,我也是根据老师的东西学习的,就不班门弄斧了。

网友J:
筑明老师用过深圳质超SPTECH的功率BJT吗?评价怎样
有几款想要的管只有质超在生产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这箱子一看就是小日子的风格,是先锋吧。

是,网上找不到图片,顶部位置不知道是球顶还是号角?都有螺丝孔,似乎是号角,孔形式同下方那个压电号角。

网友:
我的一台80年代的 晶体管功放就是这样的 线路!

末级是硅 大功率达林顿PNP  NPN对管。

东西还在,有时候怀旧听一听!

当年的 经典晶体管功放 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网上找不到图片,顶部位置不知道是球顶还是号角?都有螺丝孔,似乎是号角,孔形式同下方那个压电号角 ...

没见过不敢乱说,毕竟球顶和号角都有方形面板的。正规点的换喇叭是要重新调整分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筑明老师用过深圳质超SPTECH的功率BJT吗?评价怎样
有几款想要的管只有质超在生产了

我在制作1969的时候找过多款大功率BJT,最后找到质超的MJL21194,测试发现放大倍数普遍大于160以上,实际使用也达到了预期,后来买了NJW1302 3281 这对管子,买了8对,同极性管基本一致,异极性管差异不大,配对曲线在10%以内,另外一个朋友买了质超的5200 1943 对管,发现配对误差也很小,Ic Vce测试的线性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制作1969的时候找过多款大功率BJT,最后找到质超的MJL21194,测试发现放大倍数普遍大于160以上,实 ...

感谢老师,那么质超的fT怎样呢

楼主:
这个我没法测试,厂家公布的fT应该不会搞假吧,毕竟是正规厂家,参数作假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P:
请问楼主PCB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PCB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Sprint-Layout 6.0 绿色汉化完整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mp;highlight=layout

网友:
源文件能提供一下??我导入,顶层覆铜,似乎有问题。全是蓝色一片。也可能我没会,本来少玩。确定没问题?可直接发给嘉立创打版

楼主:
应该是你导入的方法不对,肯定没有问题的,你没有必要修改,改动后有可能容易自激,建议直接送去打板。

网友P:
引用 楼主:
Sprint-Layout 6.0 绿色汉化完整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664&h ...

谢谢。为了免费打板,只好照着用JLC的EDA重新画一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谢谢。为了免费打板,只好照着用JLC的EDA重新画一遍了。

难怪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导入的方法不对,肯定没有问题的,你没有必要修改,改动后有可能容易自激,建议直接送去打板。

楼主能提供一下PCB源文件吗?谢谢!导入的Gerber文件确实有点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的原因

网友Q:
3块6淘宝打样10张包邮顺丰航空件,昨天到手,还玩啥集成块!再次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Q:
3块6淘宝打样10张包邮顺丰航空件,昨天到手,还玩啥集成块!再次感谢楼主!

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便宜的板子,楼上的厉害,

网友(2024-11-22):
为什么不能下载附件啊

网友:
嘉立创要把小厂子都卷死

网友R(2025-01-16):
楼主,不能下载附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不能下载附件啊!

多发帖,赚够积分升级后就行。

网友R:
楼主,电源电压能用+-25伏吗?如用,原版电路需要改动哪里?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电源电压能用+-25伏吗?如用,原版电路需要改动哪里?那里

不用改,散热器大的话用25V可以调成甲类,1A静态电流。

网友R:
谢谢筑明老师解答。差分用2SC1775,推动用C5171,A1930,后级用2SD1047,2SB817是否可行?因现手头有这些旧料。

楼主:
前面的管子选择都没有问题,后级用2SD1047,2SB817不是好的选择,建议选择fr高一些的管子,后级用2SD1047,2SB817装响没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R:
谢谢筑明老师解答。差分用2SC1775,推动用C5171,A1930,后级用2SD1047,2SB817是否可行?因现手头有这些旧料 ...

推动管fT高、大管fT低可能输出互补部分的小环会自激。
最好有台20M以上带宽的示波器,做好电路带上4欧假负载,输出最大的正弦波。
用示波器看输出有没有高频自激(可能只有正半周或负半周的一小部分在自激)
如果自激的话就在我画的位置切断走线,串一只20~33欧电阻(功耗1W以上)。C6可以抠掉

自激严重的半周串大一点的电阻(33~51欧),自激轻串20欧,如果有半周不自激就只要10欧
正半周尤其容易自激,因为N管(快)推动末级P管(慢)

自激解决不掉就不能做互补输出,管子拆下来换成射随输出的线路

网友:
这个功放做成功还是比较容易,我用不同的大管做了两个了,现在正在做第三个 一体板。这个要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原来是你!喜欢做功放测功放

网友S:
引用 网友J:
推动管fT高、大管fT低可能输出互补部分的小环会自激。

最好有台20M以上带宽的示波器,做好电路带上4 ...

正如您说,我做的板负半周有自激,现在用的推动管是669/649,下面试试139/140看看能不能消除自激,再不行就换TIP41/42试试

网友:
电源+-25V,中点输出16Ⅴ左右,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正如您说,我做的板负半周有自激,现在用的推动管是669/649,下面试试139/140看看能不能消除自激,再不 ...

可先拆掉C6观察情况,不行再换管。
我做过中只有正半自激的

网友:
正常出声。

网友:
为啥不做点3255的板子,以你的功底,设计出的板子肯定好

网友:
把BD139.140全部换成C5171,a1930中点电压由15mV,变成5mV。

网友R:
筑明老师新年好!现手上有交流双40V环牛,差分用C1775,电压a1930,推动a1930和C5171,大管用C5200和A1943能否可行?原版电路还需如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R:
筑明老师新年好!现手上有交流双40V环牛,差分用C1775,电压a1930,推动a1930和C5171,大管用C5200和A1943 ...

新年好,您这套元件组合可以直接使用,注意推动管变化后PCB上的脚位不要搞错。

网友:
收藏了 得空自己试试看

网友:
原版电路正负54V供电下,电压放大级Q4发热明显,R9和R10(3.3kΩ)烫手,其他正常。请问筑明老师,是否需要增大R9和R10,减小电流?

楼主:
给Q4加散热器就行

网友T(2025-04-06):
看了有点心动,手头上还有一些BD139|140,C5200|A1943;于是就打了几块板过把手隐,差分Q1.2用BC550C,D1LED用红色3MM的压降1.75V左右,其他按楼主的PBC标注的上,焊接完成一次成功,用电压正负40V上,测中点稳稳的在9mV(可能差分没配对好还是LED压降没对,应该更低);不管了,看看没有异常或发热的,0.33欧电阻调至13mV;中点还是9mV;接上音箱,我的乖乖安静的像没接,赶紧送上音乐,中高音清澈亮丽,中低音直逼心头,我的箱子灵敏度88DB的书架箱,可惜没有仪器测量其他指标,手头只有万能表,还不知道要调整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了有点心动,手头上还有一些BD139|140,C5200|A1943;于是就打了几块板过把手隐,差分Q1.2用BC550C,D1LED ...

这样就可以了,静态电流调整可以播放小提琴独奏音乐来找最佳点,一般在在40-70mA左右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可以了,静态电流调整可以播放小提琴独奏音乐来找最佳点,一般在在40-70mA左右合适。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再试试

网友U:
我觉得差分应该加上电流镜,音质会翻倍,然后楼主可改名为P3B,自主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觉得差分应该加上电流镜,音质会翻倍,然后楼主可改名为P3B,自主创新。

我试过这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54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觉得差分应该加上电流镜,音质会翻倍,然后楼主可改名为P3B,自主创新。

做过设计,还打过板,指标确实要好些,没有仪器调试的情况下容易自激,调试好了很不错,大部分爱好者都没有仪器,元器件都用手头剩余的,失败的概率更大,所以我没有公布加电流镜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