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2的故障

楼主(2023-11-23):
接外天线正常收台,没有外天线无台,天线在楼顶,所有电解电容都已换新,所有焊脚都仔细核对无虚焊,对照图纸确认无拖锡,一星期都没弄好,请高手帮忙分析。附电路图

网友:
首先测R3、R9、R11的电压,算一下三管的发射极电流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需要调整,差太多可能是管子损坏,如三管都没问题,需要重新统调

网友:
     在变频级仔细查

网友:
接外天线能够正常收听,不接外天线就不能收听,这种故障就叫做收音机灵敏度低。前面的朋友已经说到,这种故障基本上都是电路的高、中频电路存在问题所导致。正确检修这样的故障,前面的朋友也基本上说完全了。照那样的思路,定会很快解决问题 。

网友:
由于我手里的仪器设备比较全面,解决这类问题,可以说是手到病除。首先,第一步,我会像前面的朋友说的,去检测高中频电路中的晶体管的直流工作状态是不是正常。何谓正常?变频管的直流电流,在0.4--0.5毫安,第一中放在0.3--0.6毫安,第二中放在0.8--1.0毫安,都算正常,稍微偏离也算正常,偏离过大,就一定不正常。举例来说,如果变频级的工作电流在0.1以下,就会导致这级基本上无放大能力了(混频能力依然很好),这个工作条件下的变频级,就一定会导致收音机灵敏度低下(注:中频电路正常)。所以,一定要事先检测涉及高中频电路中的晶体管的直流工作电流是不是正常。如果发现直流工作状态不正常的晶体管,也不一定就是晶体管损坏。也有可能是外电路元件参数改变。这就要针对这一级,进行测量。直到这级的直流工作状态正常为至。
这个思路,可以解决分立元件收音机的这类故障。是个基本方法。请重视。

网友:
直流工作状态如此重要,我再进一步地说一下。还是说变频级。如果变频级的直流工作电流达到了0.6毫安以上,这个变频级,也一定会导致整机灵敏度低的故障。工作电流大,变频级的放大能力强,这是好事,但会导致其混频能力下降。变频变频,这级的主要任务是混频,现在由于工作电流大混频能力低下,定会导致该级工作不正常。

网友:
针对变频级的直流工作电流问题,再进一步说,就是具体把它调整在什么数值才好?这个问题,要针对具体电路具体来说。最好是根据电路原来的要求去调整。如果是我,会根据调试情况来决定。如果调整时发现中放性能很好,我就会故意把变频级的工作电流调整的低一些,比如0.3毫安。也就是说让这个变频级的混频能力强一下,放大能力弱一些。如果中放的放大能力弱,我就会把变频级的工作电流提高到0.5毫安,以强调变频级的放大能力。
这些做法,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要根据情况灵活掌握。

网友:
我最爱使用的变频级工作电流,是0.3--0.4毫安,一般是0.35毫安。我最喜欢使用这个电流值。

网友:
直流工作电流正常后,第二步,调中放级的幅频曲线。我有扫频仪,这个工作会很快完成。调整中出现问题也会很快解决。那真是解决中放问题,一扫全知道。没有相应仪器的朋友,如果也想把中放调整到理想状态,真的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防止遇到杠精,此话仅针对楼主的电路有效)。但要把中放调整到能够工作的状态,很简单,不多讲。我已经脱离开了这种情况,就回不去了。

网友:
当把中放调整到理想状态后,第三步,调跟踪。这个工作,需要有频率计和信号发生器。用扫频仪和信号发生器,更可以一目了然的完成这个工作。具体方法步骤大家都知道,不多讲。那么,第四步,合上收音机后盖,去欣赏自己的心爱之作吧。

网友:
上面我说的那些,简单吗?真简单,可这是我多年制作超外差式收音机的能力沉淀,是一步步积累得来的简单。这些简单问题,在我此方面一路走来的过程中,也都曾经不简单。

楼主:
谢谢指教,我按照这个思路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天线回路多股线断的太多,万用表量一下,重新焊,还有两段式天线线圈是否套反了

楼主:
前几天曾经正常,但我换了一个优质电容,之后完全没声了,搞了几天,有声乐但灵敏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