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摆] 闭门家中坐 电池天上来

楼主(2023-11-24):
这大清早的,物业指定的电工上门检查火灾报警器并更换电池,我跟师傅说你把换下来的旧电池给我两个,我想要那个接头。师傅很爽快的就掏出来几个给了我,我拿表测了一下发现电压几乎跟新的一样,捡到便宜了~~~

网友A:
电池放久了
大概率空有电压,带不了负载

网友:
可靠性定期更换的

网友:
消防安全,头等大事。

网友:
恭喜楼主获得新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门家中坐,电池天上来,砸的楼主跳起来!

真的是从天上来的,从天花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C:
还是Energizer,我喜欢这牌子,因为小时候用过他家一种带电量条的,用手按住两端可以大概看电量,印象深刻,可惜这牌子大多超市都没有卖的

网友:
消防安全,头等大事!!!!消防安全,头等大事!!!!!小电池不值钱,必须保证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Energizer,我喜欢这牌子,因为小时候用过他家一种带电量条的,用手按住两端可以大概看电量,印象深刻 ...

换下来的这个电池跟福禄克表自带的劲量碱性电池一毛一样,质量应该靠得住的。

这次新换上去的是 GP 的碳性电池,就是图中那个绿色的,比劲量碱性的应该便宜不少,属于是消费降级了 ...

网友:
这种电池不错,报警器也不错,耗电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下来的这个电池跟福禄克表自带的劲量碱性电池一毛一样,质量应该靠得住的。

这次新换上去的是 GP 的 ...

就我使用的体验,用这种最便宜的GP要比用好的划算些,比用碱性都划算,买一块碱性的钱能买好四五块GP了,用的时间比碱性长多了,就是换的次数更多

而且万用表9V电池用碱性其实不好,放电太慢,用的时间比较长,容易鼓包漏液,我用过两次碱性,一次鼓包一次略微漏液,后来再也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Energizer,我喜欢这牌子,因为小时候用过他家一种带电量条的,用手按住两端可以大概看电量,印象深刻 ...

那个7号充电是一小盒电池。9V电池是买的处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久了
大概率空有电压,带不了负载

这种电池都是长寿命的,实测了一下还是有电的,接上 10mA 负载,刚开始电压跌落到 9.2V 然后慢慢回升到 9.3V,后面电压一直很稳定。

网友:
万用表里面可以用;

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