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这样画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11-24):
电脑出现这样的画面是什么意思?我是在手机上发帖,拍照也是这样子。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F盘有什么错误,叫你运行磁盘扫描程序对F盘扫描修复,或许你扫描了就会正常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F盘有什么错误,叫你运行磁盘扫描程序对F盘扫描修复,或许你扫描了就会正常也说不定。

不是的!

那个 CHKDSK /F 的意思是让用户用 CHKDSK 命令检查磁盘,参数 /F 的意思是发现错误的话进行修复

网友:
什么样的画面?是电视放着放着衣服都显示不出来了吗?

网友:
可能硬盘不行了,或者单纯系统文件损坏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好像是找不到硬盘,一般是硬盘引导程序坏了。更换主板容易出现这个情况,修复一下引导程序

网友:
7b很常见的故障,多半是硬盘,或者是病毒

网友:
一般来说简单点就是重装。

要玩科技的话,就是拿到coredump文件然后windbg解析下。

网友:
检查硬盘,然后重启电脑

网友:
7b就是缺少磁盘控制器驱动了,莫非你动了bios设置?如果是重装了系统,在pe下注入驱动即可。

网友:
以前给别人总遇见,每次都能鼓捣好。

网友B:
已检测到一个问题,Windows已被关闭,以优先到您的计算机。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停止错误屏幕,我重启你的电脑。如果再次出现此屏幕,请执行以下步骤:检查计算机上是否有病毒。拆卸任何新安装的硬盘或硬盘控制器。检查您的硬盘驱动器,以确保它是正确配置和终止。运行CHKDSK /F检查硬盘损坏,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技术信息:停止:Ox0000007B (0XFFFFF880009A97E8,0XFFFFFFFFC0000034,0x000000000000是0o00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检测到一个问题,Windows已被关闭,以优先到您的计算机。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停止错误屏幕,我重启 ...

翻译的很棒!!

网友:
很典型的蓝屏故障提示呀!一般是系统文件损坏或者硬盘有坏点导致系统文件损坏所致,修复一下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拔掉电源线,把硬盘接口拔下来重新插一下,然后开机,多试几次,一般都能弄好

网友C:
1. 检查硬盘线、内存条是否松动
2. 进入BIOS,尝试更改SATA 接口配置选项:IDE / AHCI /RAID 这几个选项切换试试能否正常进系统。

网友:
如果换了硬件,或把硬盘装到另一台电脑上,会出现这样的显示。

网友:
要么BIOS设置不正确,要么硬盘快坏了

网友:
上网查一下,0X0000007B的含义,修改注册表,可以修复。

网友:
蓝屏故障有很多种情况, 比如,超频失败,硬盘问题, 显卡问题,主板问题,内存问题 都有可能, 这种情况就看蓝屏是啥时候 出现, 跳过哪个界面以后,还是进入桌面以后, 根据情况精简系统,或者替换法,

轻微的蓝屏故障, 回车3下即可跳过, 如果已经卡死系统的,再次启动以后,Bios 恢复出厂设置,用引导盘中的mhdd 扫描下硬盘是否有坏道等故障, 查看硬盘健康状况,(有坏道就要修复,)

再用引导盘中的dos 对磁盘执行一次chkdsk命令,完成以后,再重新启动。

网友:
我的电脑也这样,最后自己这里搞搞哪里搞搞,最后把主板CPU的针脚搞断一个,这下全没希望了,准备还有一个主板

网友:
通常是内存问题,拆下内存,用报纸擦拭。用报纸对金手指损伤最小。

网友:
把内存拔下来,好好擦拭一下内存的金手指看看

网友:
winxp的年代,曾经帮忙修过一个内存故障,后来Kingmax换了一块BGA芯片。故障原因,每次开机都要安装显卡驱动。
如果是板载显卡而安装独立显卡的,看看是不是独显有问题,

楼主:
我把主板照片放在在这里,再让大家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 ,有可能驱动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主板照片放在在这里,再让大家看看!

你这个太旧了,换新的吧。

网友:
18楼说的步骤是正确的,首先把可以插拔的配件和硬盘线等全部插拔一次,确保连接可靠,如果还是出现蓝屏,进Bios更改硬盘模式为IDE,保存重启后如果能正常进系统,想想蓝屏前段时间有没有做过驱动或者软件的安装和卸载,如果有,进安全模式卸载主要部件的驱动,重启让系统重新安装驱动。

楼主:
这是联想CFT3I1主板!SATA3.0硬盘接口和SATA2.0接口有何区别?

网友:
重装系统,若不久再出现,换硬盘

网友:
这个要么是硬盘问题、要么是系统问题。

楼主:
BIOS中设置SATA为IDE模式

网友:
地址错误,大概率是逻辑错误,扫描修复一下再看看!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C:
1. 检查硬盘线、内存条是否松动
2. 进入BIOS,尝试更改SATA 接口配置选项:IDE / AHCI /RAID 这几个选项切 ...

有个快速的办法,看看你系统时间对不对,如果是很早的初始化时间,那应该是2,正确的时间应该是1,如果是1尝试修复,不行基本上只能重新安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