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见鬼了吗?】

楼主(2023-11-24):
  同事求助,说芯片测试机上的一台戴尔电脑开不了机,前几天还在使用的说,帮忙看看。
  咦?主板上怎么少了电池和电池座!虽说戴尔的东西比较“妖”,如电源、如显示器,但基本原理应该还是差不多。主板不用电池难道是戴尔的独门绝技?
  网上一搜应该有电池。找个电池和电池座焊回主板,OK了。
  那问题是:原来主板上的东西去了哪儿呢?

网友:
没焊牢,掉了。。。。。。。。。。

网友:
找东西是很烦人的!

网友A:
必有猫腻。我咋看好像右边3个电容鼓了呢? 照片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有猫腻。我咋看好像右边3个电容鼓了呢? 照片看不清楚。

  电容没有问题,光线反射。

网友B:
带并口,很老的电脑了,至少10年了. 可能家里小孩想换电脑,把电池一套扣掉了.

网友:
东北老王半夜光顾你同事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并口,很老的电脑了,至少10年了. 可能家里小孩想换电脑,把电池一套扣掉了.

这个猜想靠谱

网友:
没电池不影响开机,电脑插着电源时不会掉数据

网友:
芯片测试机,工作单位电脑。

网友C:
你这电脑够有意思的!怎么是倒着的,大概只有戴尔才会出这种奇葩的东西吧?

网友:
沒電池無非就按默認設置工作,不影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脑够有意思的!怎么是倒着的,大概只有戴尔才会出这种奇葩的东西吧?

这是放平了,在检修呢

网友D:
不是电池的问题,是折腾碰巧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池的问题,是折腾碰巧好了。

  无巧不成书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放平了,在检修呢

从照片上看,它的主板和一般的不一样,发张图对比说明一下:  铭瑄MS-H110D4L

网友D:
电池只是断电保存个人主板程序设置而已。检查不能启动的电脑有一步骤就是抠掉电池并短路电池座放电几秒再空电池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照片上看,它的主板和一般的不一样,发张图对比说明一下:

  各种品牌的主板都不太一样,戴尔的东西比较“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只是断电保存个人主板程序设置而已。检查不能启动的电脑有一步骤就是抠掉电池并短路电池座放电几秒再 ...

  各种主板情况不太一样,有的电池电压太低了就不行,有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品牌的主板都不太一样,戴尔的东西比较“妖”

是挺妖的!楼主的这个主板,也需要特殊专用的机箱,一般通用的机箱大概是没法安装的,有点像汽车左舵与右舵之分。 tow

网友(2024-04-17):
引用 楼主:
这是放平了,在检修呢

明显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BTX主板,和ATX相比确实是反着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HP电脑主板也是倒着的,老别扭,早卖废品了!

网友:
术业有专攻

网友E:
BTX主板规格,由Intel于2004年提出,2006年,由于与ATX的兼容问题和产业换代成本过高,BTX规范被Intel放弃.

二十年前生产的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TX主板规格,由Intel于2004年提出,2006年,由于与ATX的兼容问题和产业换代成本过高,BTX规范被Intel放弃. ...

不是,这台戴尔电脑绝对不是二十年前的产品。甚至不会超过十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台戴尔电脑绝对不是二十年前的产品。甚至不会超过十年的。

十年也罢,二十年也罢,反正很老了,我们来是看故事的。

真要看机器啥时候生产的,可以多方面验证的,元器件生产日期编号,芯片组(还是南北桥的)和CPU的型号等等信息。。。。。。。

不过对我们看客来说,不重要。是你在修,我们又不会去修这个老古董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