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炸了,维修板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23-11-24):
昨天回来发现电饭煲炸了,不是传统的底盘加热,是类似于新式的那种电磁加热的那种。拆开主板一看,保险丝粉碎性炸了。这肯定是短路啊,找啊找,发现整流桥3臂短路,IGBT 短路。 主板上好像有水。

现在的问题是,一般来说,这两个元件坏,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的跟着一起坏?换了以后如何防止他再炸?毕竟这两个原件不大好买

网友:
      这二个元件(不是原件)很好买,先换上试试,电磁炉进水也容易坏它俩。

网友:
  维修思路参考电磁炉

网友:
保险丝和整流桥还难买???

网友:
好买不好修 ,  正经元件不好买到好的    。我遇见这种基本都不修了

楼主:
我在国外,买个原件很难,又很贵。

网友A:
上老马家直接找主板,整体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老马家直接找主板,整体更换。

常用的电饭煲是可以这样修的,

国外的不好说,用的不一定是国货.

网友(2023-12-26):
用几年的 换吧,没啥修理价值了

网友:
有水就要先干燥才能通电,一点水汽都不能有。
我家的电饭锅和电高压锅,电磁加热那种。在没有放内胆的情况下,一时大意,直接往里面倒水。已经不止一次了。但每次拿到太阳底下暴晒,通电后都还能正常使用。电磁加热的元器件比较多,关键是要干燥。
以前那种老式电热盘加热的,湿了最多跳漏电保护开关,但不会坏,因为没啥电子元件。

网友:
我的SR-SV101电饭锅,电路板两面都封塑,直接没得修。

网友B:
用电磁加热的电饭煲烧的饭比电阻加热的电饭煲烧的饭好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磁加热的电饭煲烧的饭比电阻加热的电饭煲烧的饭好吃吗?

我觉得没太大区别。
不修了,扔了买了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