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以内5.5寸的喇叭

楼主(2023-11-24):
100元以内5.5寸的喇叭 哪个品牌好一些 想买2个替换小音箱里的喇叭,

网友:
注意X鱼上很多打着二手的旗号,实际上卖的是新的偷工减料的喇叭,声音奇差,一定要是旧的才好,一比较外观和重量就能看出来,声音更是差别大了

网友:
买二手的应该差不多,5.5寸的不什么多,4寸、5寸的应该多一些

网友:
主要是你想要全频的还是低音的还是哪种?100的买一对还是一只?如果只是普通音箱的话,可以淘一对汽车上的喇叭,带高音的哪种,可以秒掉很多喇叭。

网友:
太多了,惠威、莞音、佳讯、曲泉、精全、琴迪、梵韵、潘婷

网友:
买背投电视机拆机喇叭,小黄鱼上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大侠

网友A:
我淘了一对会议监听音箱,对比听效果比小日子组合自带的声音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淘了一对会议监听音箱,对比听效果比小日子组合自带的声音都好

这只能是可遇不可求,,

网友:
飞乐 现在还有官网有售

网友:
100以内喇叭,买旧不买新,除非把价格因素抛开。

网友(2024-03-12):
咸鱼很多新的,当作旧的卖,想想就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100是一对还是一套还是说一个,在这个范围有很大的选择,只不过5.5寸不常见。

网友:
我有6.5寸高低压同轴喇叭一对

网友B:
我68淘了一对四寸同轴,效果不错,可惜再买,人家没了。

自己做了个小音箱,然后用了个6寸的做重低音,弄了个现成的TDA2050+2030的功放板,一个人在小空间听,非常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68淘了一对四寸同轴,效果不错,可惜再买,人家没了。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英斐迪,店铺都关了,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斐迪,店铺都关了,找不到了

谢谢了.....

网友B:
不用客气。
帮您搜了一下,在马家搜“5.5寸同轴喇叭”,结果还是很多的,找个销量大的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
帮您搜了一下,在马家搜“5.5寸同轴喇叭”,结果还是很多的,找个销量大的问问吧。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