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8型表的电流档全烧了

楼主(2023-11-24):
电流档全烧,估计是大电流测220
导致。表头还行,测12V电池
会直冲到头载来会摆半天
谁有这表头的电流档参数和分流电阻
想要修复看来工程不小

带MC的

带MC的

哪年的未知

哪年的未知

电流档所有分档电阻无一幸免

电流档所有分档电阻无一幸免

没有色环最早的MC吧

没有色环最早的MC吧

这只也胡了

这只也胡了

有年份痕迹了89.1

有年份痕迹了89.1

红袍

红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多谢了,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淘原件争取早日修复

网友:
烧的够严重的,有些配件不好找了。

网友:
闲鱼找个配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汉提下当年勇。我的徒弟们,都接受过我的规定,每次要测量之前回头看一眼,万用表的档位是否正确了。谁的 ...

严师出高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汉提下当年勇。我的徒弟们,都接受过我的规定,每次要测量之前回头看一眼,万用表的档位是否正确了。谁的 ...

好,一个严师;

必出高徒!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表多少岁了?应该是一个老前辈自己做的,里面有两个保险丝,仅凭这一点我感觉他比上四的那些工程师技术性高明!

网友:
咸鱼看到的

网友:
对于上四早期的10、12、14、18自己都可以加装保险丝的,一个串接在正极插孔主线路里,一个串接在电流档主线路里,个人感觉没什么不妥,抛砖引玉,欢迎老师精英们探讨一下!

网友C:
电流档电阻丝烧断的地方接起来重新上漆还是可以用的,表针阻尼不好的原因也是因为电流档的电阻失效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档电阻丝烧断的地方接起来重新上漆还是可以用的,表针阻尼不好的原因也是因为电流档的电阻失效引起的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