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14电量显示

楼主(2023-11-24):
买了个电量显示散件,装好后第一个灯却半灭不灭,其他的灯却很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集成电路分三六九等,有原装的、台湾的、大陆的。

网友A:
接线没错的话就是IC有问题。再看看印制板是否正常。

网友B:
点状显示吧?
测半亮点电压看看,和不亮点比较。
改成条状显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错的话就是IC有问题。再看看印制板是否正常。

把半亮半灭的驱动是1脚断开就灭了,测的漏电0.2ma把一个10K欧姆电阻并到半亮半灭的灯上把电流分流出去,就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状显示吧?
测半亮点电压看看,和不亮点比较。
改成条状显示看看。

测试了显示是共阳极,集成电路驱动漏电,关闭不严漏电0.2ma

网友C:
我也拍了两套散件,还没有时间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拍了两套散件,还没有时间装。

装起来看一看如果好。我买你一样的商家集成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半亮半灭的驱动是1脚断开就灭了,测的漏电0.2ma把一个10K欧姆电阻并到半亮半灭的灯上把电流分流出去, ...

你可能用了新的LED,发光效率高,点亮电流比较小,如能换成老式的LED可能问题就没有了,也可以把LED的限流电阻换大些试试;老式的LED点亮电流比较大,IC稍漏点电点不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用了新的LED,发光效率高,点亮电流比较小,如能换成老式的LED可能问题就没有了,也可以把LED的限 ...

是的用的3k欧电阻用电流表测试LED两端电流3ma。确实是高亮LED。又买了一个0.55元包邮。还是第一个LED微亮。仔细看有几个LED亮度不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3k欧电阻用电流表测试LED两端电流3ma。确实是高亮LED。又买了一个0.55元包邮。还是第一个LED微亮 ...

还可以降低些供电电压试试,可能会减小些漏电流。

网友:
这个棒条led指标电路以前也做个一个,靠测电压来估测电量
测锂电的电压当电量参考有点用,如果测铅蓄不太好使,不像锂电放在那里不用不充时没什么大的虚电压变化

网友:
楼主是从垃圾桶捡的吧,这么多灰尘。

网友:
N年以前做过这种显示电流大小的,现在都是集成到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