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楼主(2023-11-24):
昨天看到一个QQ好友空间很有用的资料,于是下载。下载到桌面的一个文件夹、自己一边下载,一边编号。1、2、3、4-----一直编号到74,下载完毕、下载过程怕编号重复,于是打开文件夹,看到自己的编号。于是关掉电脑的QQ浏览器。
~~~~~~~~~~~~~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退出QQ浏览器后。文件夹顿时变成空的了。以为隐藏离开,于是打开隐藏文件,以及受保护文件的选选项。都不能显示。
~~~~~~~~
怕中毒,马上关电脑。重启。文件夹同样是空的。

网友:
啊喲,這年頭還用QQ瀏覽器?鍋剷的都不能用,説不上有啥貓膩等著呢。

网友A:
太诡异了,跟踪后续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诡异了,跟踪后续故事。

怕有问题,文件夹删除了,

网友B:
可能是游览器设置了“消除使用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游览器设置了“消除使用痕迹”

但是下载了,就不会消除的啊

网友B:
应该是下载到了游览器默认的目录里了,
当时把这些文件转移到别的地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下载到了游览器默认的目录里了,
当时把这些文件转移到别的地方就好了

不是,我已经在桌面新建了一个专门的文件夹。

网友:
自己在桌面新建个文件夹,随意拷几个文件(一定要复制粘贴,不要使用剪切!!),关机后重开看看还有没有

网友:
装一个everything,三秒钟就能搜出来,如果没有再找原因

楼主:
晚上再试一试。

网友:
中木马了?

楼主:
可能是,不过中毒的是IE,我打开的是qq浏览器。

网友C:
杀毒软件发现有病毒,自动帮你清理了。
QQ退出前是删不掉的,因为QQ在占用,退出后就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杀毒软件发现有病毒,自动帮你清理了。
QQ退出前是删不掉的,因为QQ在占用,退出后就删掉了。

马上再试一试,看看怎么样

楼主:
实验了,退出QQ浏览器,文件夹立即清空,

楼主:
重新检查没有病毒,但是找到方法解决了,复制后将文件夹改名,可以了。
………………
这是经验,以后在网上下载到一个文件夹,事后一定要改名。

网友C:
QQ垃圾,仅此而已。你试试Edge和Chrome,肯定没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垃圾,仅此而已。你试试Edge和Chrome,肯定没这事

习惯了。点击QQ空间自动用QQ浏览器打开

网友D:
老掉牙的QQ浏览器还在用?最好Edge浏览器,把要下载的文件保存到D盘的指定文件夹,不要保存在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掉牙的QQ浏览器还在用?最好Edge浏览器,把要下载的文件保存到D盘的指定文件夹,不要保存在桌面!

为了方便,我下载的基本都是保存在桌面,之后看类型,然后移到相应的文件夹的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了,退出QQ浏览器,文件夹立即清空,

用数据恢复找回来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了。点击QQ空间自动用QQ浏览器打开

把默认的QQ浏览器改为别的浏览器就可以,我的是chrom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不过中毒的是IE,我打开的是qq浏览器。

为什么不用微软的电脑管家呢?还有,现在你的电脑的默认浏览器,被更改成QQ浏览器,只要把Edge设置成默认的浏览器就可以了。毕竟微软自己出的浏览器和电脑管家才会是最适合自家的操作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