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一个不随负载变动的振铃信号

楼主(2023-11-24):
RLC电路在欠阻尼状态下(即电阻要小于某值),在电容两端或阻容两端处能获得振铃信号,但这个是对电阻有范围要求。如果需要获得稳定的振铃信号,不随电阻变化,各位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正弦信号和指数信号相乘似乎又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上回帖和楼主的贴,感觉不在一个频道上。。。。。。。。。。。。。
楼主好像说的脉冲信号后的振铃信号。
楼上说的电话机的振铃信号,振铃信号是交流90V

网友:
用变压器输出20-40伏交流电都可以,我过去修电话是用自耦变压器,调到20-30伏试验电话振铃,现在还有用座机的?

网友:
除非產生振鈴信號的信號源具有零内阻,否則免談。

网友A:
我总感觉题主每次的发帖都比较高深。用的术语都不是常见的术语。
振铃?说的是衰减的振荡吗?
要获得“稳定”的振铃?指的是稳定的振幅? 还是稳定的衰减时间(即不同负载下,还是消耗相同时间衰减到同样的百分之几)

网友B:
方波振铃的本质是阶跃信号在RCL系统上的响应,因此它和RCL系统本身的特性是相关的,改变了负载电阻,RCL的特性变了,振铃信号也就变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假如你是要得到一个固定的振铃信号,也不是没有办法,先令阶跃信号在一个RCL系统上产生你需要的振铃,然后把振铃信号用一个缓冲器缓冲输出,缓冲器的速度和带宽要非常大,能够正常通过振铃信号的大部分频谱,这样你就可以在输出端得到一个近似的振铃信号。这很难办到,所以这个方法只适合阶跃速度不高,并且振铃频率也不高的场合。

楼主: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就是衰减的正弦信号,大约5个周期后衰减到0,习惯上大家都叫振铃。不是电话机那个振铃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总感觉题主每次的发帖都比较高深。用的术语都不是常见的术语。
振铃?说的是衰减的振荡吗?
要获得“稳 ...

最好是稳定的衰减时间,如果幅度还能稳定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振铃的本质是阶跃信号在RCL系统上的响应,因此它和RCL系统本身的特性是相关的,改变了负载电阻,RCL的 ...

近500KHz,你提的这个方法可能用不上

网友:
加入一个冲激信号,根据R的大小有几种状态(过阻尼/欠阻尼),欠阻尼才会产生衰减的振荡。R上的波形和i的波形一样。
如果按上面公式,R是会对频率有影响的,
而持续时间就是能量释放过程,因为LC都不消耗能量,因此衰减振荡的包络时间曲线基本类似单个RC电路放电时间曲线。因此时间值会明显受R的数值影响。

如果LC是并联,则公式相反。

楼主:
RLC电路理论是这样的,就是R受限,除非把电路Q值弄的非常高,即L很大,C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