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铅酸电池满电时电压值?

楼主(2023-11-24):
比如使用太阳能电池充电,这时电流很小,猜测这种情况下13.8v似乎不太适用了?
与0.1c充电比较,这个数值(判断充满的电压)是不是要小一些?
如果以上推测成立,那么小电流时的满电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这里老弟先谢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23-11-24 20:11):
----------------------------
标题有些问题 ,总之是微小电流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讲的应该是标准补充充电的规范?
查过往帖子,长期浮冲时可能要低一些。
有位前辈指出山特ups的是13. ...

UPS蓄电池充放电知识

掌握正确的UPS蓄电池使用方法,以及对UPS蓄电池做很好的维护,就能增强UPS蓄电池的性能,提高使用寿命,那么UPS电池如何充放电呢?

关于充电
1、UPS浮充充电时,请用充电电压2.275V/单格(20℃时的设定值),进行定电压充电或0.002CA以下的电流进行定电流充电。温度有0℃以下或40℃以上时,有必要对充电电压进行修正,以20℃为起点每变化一度,单格电压变化-3mv。
2、循环充电时,充电电压以2.40-2.50V/单格(20℃时的设定值),进行定电压电压充电。温度在5C以下或35℃以上进行充电时,以20℃为起点,每变化一度充电电压调整-4mv/单格。
3、充电初期电流控制在0.25CA以下。
4、充电量设为放电量的100-120%,但环境温度在5C以下时,设为120-130%。
5、温度越低(5℃以下)充电结束时间越长,温度越高(35℃以上)越容易发生过充电,所以特别是在循环使用时,在5℃~30℃内进行充电较好。
6、为防止过充电尽量安装充电计时器,或自动转换成涓流式充电方式。
7、充电时电池温度要控制在-15℃~+40℃的范围内。

关于放电
1、放电时请将电池温度控制在-15℃-+50℃的范围内。
2、连续放电电流请控制在3CA以下(H控制在6℃A以下)。
3、放电终止电压依电流的大小而变化,大体如下所述。注意放时,电压不得低于下述电压。
4、放电以后请迅速充电。如不小心过放电之后也请立即充电。

安装注意事项
安装蓄电池时,请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1、不要在密封空间或火的附近安装蓄电池,否则有引发爆炸及火灾的危险。
2、不要用乙烯薄膜类有可能引发静电的东西盖住蓄电池,产生静电时有时会引起爆炸。
3、不要在有可能进水的地方安装蓄电池,否则有发生触电、火灾的危险。
4、请不要在超过-40°C~60°C环境下安装蓄电池。
5、不要在有粉尘的地方使用蓄电池,否则有可能造成蓄电池短路。
6、将蓄电池放进箱内使用时,要注意空气流通。
7、不要有粘性或标贴类物体压住上盖,因上盖下面有排气阀,电池内产生的气体将不能逸出。
8、并联的个数——浮充电时,插接式端子电池*多只能关联三列,螺栓紧固式端子没有特别限制,但并联数量小可靠性增加。另外,并联接线时,有必要考虑使各列之间接线导体和接触电阻等同,为使各列充放电电池保持均衡,实际使用上请不要超过三列。
9、同时使用容量不同、新旧不同,厂家不同的电池时,由于其特性值不同有可能使蓄电池和机器受到损坏,所以请避免使用。

网友B:
以蓄电池生产厂家的说明书为准。因为不同厂家的产品是略有不同的

网友A:
一般来说:
12V铅蓄电池,充满电时电压是14.4V;电压不低于10.5V时可以用。
一个12V电池里面有6个串联起来的单格铅酸电池而组成,单个的标称电压是2.0V,电压最高只有2.4V。12V的铅酸蓄电池或非铅酸蓄电池都以14.4V为充满电的标准,用14.7V定压充电器充电,充到14.4V就不能再充了,否则就会损害蓄电池。、
电池每个单格的终止电压为1.75V,因此12V系列电池的终止电压为10.50V,意为电池的放电电压达到10.50V时,必须终止继续放电操作,继续放电就会造成电池过放电。

网友C:
铅蓄电池单格充足电压为2.4V,稳定电压为2.1V,旁热电子管灯丝电压为6.3v,当初就是为汽车收音机设计的,汽车蓄电池是三格,每格电压为2.1V,三格为6.3V,12蓄电池充足电为14.4V,稳定电压为12.6V。

网友D:
新的12V的电瓶,可以将充电器调到14.4V输出进行充电,对于一些容量不足的已经使用很长时间的电瓶来讲,所用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应当调低一些,不然会使得电瓶的电解液加速蒸发,或者将电瓶充的发热,而造成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蓄电池生产厂家的说明书为准。因为不同厂家的产品是略有不同的

天能官网简单逛了下,没见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蓄电池单格充足电压为2.4V,稳定电压为2.1V,旁热电子管灯丝电压为6.3v,当初就是为汽车收音机设计的,汽 ...

14.4应该是指充电器输出电压?
电瓶与充电器断开后,开路电压是不是会有所下降?我觉得这个下降后的电压应该更接近小电流情况下的电压。
一楼里我说的不太清楚,小电流,很小

网友:
太阳能电池充电电流不稳定,有时特别小,建议加一个电路,改为脉冲充电,充电电流相对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12V的电瓶,可以将充电器调到14.4V输出进行充电,对于一些容量不足的已经使用很长时间的电瓶来讲,所用 ...

看来我没说清楚小电流的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12V铅蓄电池,充满电时电压是14.4V;电压不低于10.5V时可以用。
一个12V电池里面有6个串联起 ...

您讲的应该是标准补充充电的规范?
查过往帖子,长期浮冲时可能要低一些。
有位前辈指出山特ups的是13.5v。当年的讨论相当热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蓄电池充放电知识

掌握正确的UPS蓄电池使用方法,以及对UPS蓄电池做很好的维护,就能增强UPS蓄电池 ...

明白了,谢谢您。
2.275*6=13.65,看来山特还是靠谱的。

网友E:
早先铅酸电池充电终止电压为单格电压2.40-2.45v,允许过充,但过充会消耗电解液中的水,经常过充注意电解液的比重
一般不规定铅酸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以连续充电几小时电池电压不再升高作为充满的依据

随着免维护电池的普及,上述标准不再适用,由于电解液为胶质,避免水分流失是第一要务,也就是要极力避免过充电,胶质电解液水和硫酸的比例不同,北方电池又加硫酸钠改善低温性能,再加上气温和充电电流对电池电压的影响,没有所谓的统一的充电截止电压,一般可以较快速度充电到13-13.5v,之后改为涓流充电

满电的标准是电池内有气体逸出,用医用或电子听诊器就能听到微弱的气体逸出声音,这时电池就基本充满了,注意电流不要大,大电流充电最先起反应的是贴近极板的硫酸,由于胶质中电解液的均衡需要一定时间,充电过大会在未充满时消耗贴近极板的水分,影响电池的寿命,选成品充电器时注意充电时间最好大于1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先铅酸电池充电终止电压为单格电压2.40-2.45v,允许过充,但过充会消耗电解液中的水,经常过充注意电解液 ...

问题就出在绢流这个状态下(毕竟光电池功率有上限没下限,又经常搭配较大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先铅酸电池充电终止电压为单格电压2.40-2.45v,允许过充,但过充会消耗电解液中的水,经常过充注意电解液 ...

但是现在貌似要求超过10小时停止充电,不管满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