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主板,开关机线 硬盘灯 电源灯线定义

楼主(2023-11-24):
升腾主板,被它折腾个够了,开机两个脚已知,电源灯已知,唯独硬盘指示灯 折腾了一天了,也没有弄出来,有知道的啊,

网友A:
排除开关机,电源灯,没有几对针脚了,用LED硬盘灯2条线试插应该能找到。

网友B:
看看主板其他地方有示意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开关机,电源灯,没有几对针脚了,用LED硬盘灯2条线试插应该能找到。

找不到啊,LED灯线 负极接螺丝孔,正极在12针上面一根一根的试,结果没有   因为在读硬盘的时候   灯才是亮在闪的,找不到  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板其他地方有示意图不

升腾小主板,啥字都没有啊,连主板的型号都不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指示灯好像也不是一只脚接地,两只脚都连在某两个桩头上。型号都没标注的话确实不好查找资料。你试试在 ...

试了没办法,才负极接地,Led指示灯,试坏了七八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指示灯好像也不是一只脚接地,两只脚都连在某两个桩头上。型号都没标注的话确实不好查找资料。你试试在 ...

升腾资料没地方查,,

网友D:
把内存条拿开,看看下面有没有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内存条拿开,看看下面有没有标识

没有,,,看了,,,,,

网友B:
把指示灯接出两个软线,一个一个的插针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指示灯接出两个软线,一个一个的插针去试

试了头都大了,放弃了,看看哪位老友有知道的,,

网友E:
干嘛要买这破板子。升腾,飞腾,飞天,升仙…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嘛要买这破板子。升腾,飞腾,飞天,升仙…哈哈哈

这破板子,,都是企业上面用的,质量一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头都大了,放弃了,看看哪位老友有知道的,,

只要设置的有这个输出且正常输出型号就一定可以找到的;

网友B:
网上搜一下类似主板设置的帖子:
参考一下:https://ask.zol.com.cn/x/5480319.html
https://www.bianchenghome.com/zhuji/2163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一下类似主板设置的帖子:
参考一下:https://ask.zol.com.cn/x/5480319.html
https://www.bianche ...

这个常规的9针,一般人都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常规的9针,一般人都懂

班门弄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破板子,,都是企业上面用的,质量一流。。,

一流的东西就得琢磨接口定义,广大普通人士智力不够,只好敬而远之了…

企业用的就质量一流啊,让我先笑一会儿…

网友:
会跑线和看图纸的,找那个it8782f的pdf,然后根据引脚跑线

网友:
还有一种笨办法是那J2接口那里除了已知的开关,电源等,剩下的针里面接地的先找出来。然后进系统,拷贝一个较大的文件,此时用万用表测量非接地的各针,看哪针电压在不断变动。

网友(2024-02-26):
你先把,开机重启试出来,再试led,这样不太容易烧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