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3010cd机用的是什么光头,换了三个210都不行

楼主(2023-11-24):
老机器,原来的旧头还偶尔能读,新换的210全部不行,怀疑是150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150的,我有一台建武的机器,记不清楚型号了,是150的,现在也坏了,配不到光头。

网友:
KENWOOD DPF-3010,KSS-213C

网友A:
KENWOOD DP-3010

2 x PCM56P-L – PD0036

KSS-150A / KSS-21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NWOOD DP-3010

2 x PCM56P-L – PD0036

210A替换150A好像不行,买了好多个都不读碟

网友:
型号表中就是那么标的。不行的话就把原光头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NWOOD DP-3010

2 x PCM56P-L – PD0036

我是dp3010,买了几个210都不行,150是不是通用的,怎么清洁光头

网友:
KSS-212A/B  KSS-210A 150 这几个都通用的,一红一白 8p 插座

网友:
早就停产的产品试试看拆机可以不还有物镜上面那个蓝色镀膜一定要看得到不能发黄或者没有盲目调整激光头功率不可

网友:
不换激光管恐怕不行,发光管都老化了,换激光管可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