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转usb视频采集卡,哪种兼容性比较好?

楼主(2023-11-25):
监控调试,带显示器不方便,
听说视频采集卡+手机,就能完成调试,
有人试过这种采集卡么?这些采集卡用起来效果怎样?
hdmi好像有多个版本,哪个采集卡对不同版本hdmi都有很好的兼容性呢

网友A:
HDMI不过是个音视频输出口而已,版本也不过是支持不支持4k或更高的视频。恐怕手机是不行,它的对象是:台机、本本、平板之类,要看还得装驱动(大概也有免驱的)和app,不是即插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不过是个音视频输出口而已,版本也不过是支持不支持4k或更高的视频。恐怕手机是不行,它的对象是:台机 ...

据说有软件可以直接从usb口读取采集的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有软件可以直接从usb口读取采集的视频

好像手机的OTG接口功能只是为了控制和使用外设,没有接收采集卡视频的功能,所以不像电脑等可以通过usb总线接收视频采集卡并呈现在屏幕上。看来只好是拿个小点的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省了采集卡)或尺寸小一点的有otg或usb口的平板通过采集卡来调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手机的OTG接口功能只是为了控制和使用外设,没有接收采集卡视频的功能,所以不像电脑等可以通过usb总 ...

我在手机上用OTG转接头接了USB接口的鼠标和键盘,手机都是可以识别出来,并且可以使用。
按你的说法,这是手机控制鼠标(键盘),还是鼠标(键盘)控制手机呢?

如果有USB接口的摄像头,插上手机应该也是可以用的。
网上有卖那种热成像摄像头就是接手机USB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手机的OTG接口功能只是为了控制和使用外设,没有接收采集卡视频的功能,所以不像电脑等可以通过usb总 ...

视频数据通过usb口就能采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数据通过usb口就能采集啊

好像楼主是直接从摄头引入,而摄头没有usb口,只有HDMI,所以他才用转换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手机上用OTG转接头接了USB接口的鼠标和键盘,手机都是可以识别出来,并且可以使用。
按你的说法,这 ...

不是谁控制谁的事儿;手机的otg是为了接外设,很少有通过otg把手机当显示终端用的,好像一般的手机都不行。

网友:
楼主不是专业干监控的吧?有个神器叫,工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