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台韩日特伦斯电源 感觉又赚大了

楼主(2023-11-25):
低价淘得一个韩国调压电源240v转220v 按拆铜价收的,回家试了下功能正常,稳压效果还没细量,插头不是我们常用规格,有人用过吗或者又要用的吗

网友A:
肯定是自偶变压器^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自耦的,可以当隔离变压器用,那就值了

说的是,如果不是自耦最起码可以当隔离变压器,单就240-220,现在已无用武之地。这种变压器基本都是自耦。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0V到220V有啥用?

无用~无用

网友C:
240V到220V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0V到220V有啥用?

四档可调 200到220之间

网友: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电压都很稳定,没啥用处

网友B:
如果不是自耦的,可以当隔离变压器用,那就值了

网友D:
你说你发这么多图,也不给看看里面什么样,这不够诱惑啊

网友:
山上的吧,韩国60Hz……

网友E:
那个插座是欧标的

---

错了,应该是带英帝国的 ......

网友:
有人用过吗或者又要用的吗

拆开看看内部是什么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自偶变压器^_^

100%的是,不用怀疑

网友F:
变压器铁芯实际功率300瓦都没到吧,真的3KVA要有30斤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个插座是欧标的

---

这是德国VDE的标准插座

网友:
看不到散热,应该不会是UPS那种DC-AC逆变了
看体积,这个瓦数,不可能是用磁饱和稳压
只能是自耦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铁芯实际功率300瓦都没到吧,真的3KVA要有30斤重。

不只300w,200-240v,40v范围调节,3000w功率,15A吧,600多w的样子。所以,他觉得赚大了^_^

网友:
祝贺喜得宝贝,点赞一个!

网友:
这个东东在以前还有点用,那时进户线很细,市电供电电力严重不足,一到晚上日光灯根本打不开,白炽灯只有暗黄的光。现在的电压相当稳定,已经用不着这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是德国VDE的标准插座

年纪大了偶尔会脑抽以下,其实俺一开始说的是对的,这个是欧标,适用于欧洲很多地方,除了代英帝国和爱尔兰之外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说你发这么多图,也不给看看里面什么样,这不够诱惑啊

就是粗绕组几个抽头的变压器,手动调压,亮出来感觉就赚不大了。楼主主贴可是期望看“稳压”效果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年纪大了偶尔会脑抽以下,其实俺一开始说的是对的,这个是欧标,适用于欧洲很多地方,除了代英帝国和爱尔 ...

它接地的部分没了,看来阔鸭人民也不太重视接地

我在德亚海淘的咖啡机就是这种对应的插头,但国标插座没有这个插座 然后我发现,它居然可以直接插到国标两圆孔上

反正咖啡机无所谓接地不接地,就这样用了

网友:
韩国、欧式、泰国、俄罗斯、巴厘岛、德式、法式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它接地的部分没了,看来阔鸭人民也不太重视接地

我在德亚海淘的咖啡机就是这种对应的插头,但国标 ...

偷工减料不是咱们 SE 沿海地区的特权,隔海相望的泡菜国也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是粗绕组几个抽头的变压器,手动调压,亮出来感觉就赚不大了。楼主主贴可是期望看“稳压”效果呢。

那窗口有富余改点焊变压器或许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窗口有富余改点焊变压器或许行

可能行,窗口不够也可以改,点焊机是脉冲类工作初级只用200V细绕组,200-240V粗绕组改成适合的次级电压。

网友:
根据中国的电力供应情况,这玩意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20年前或许尚可一用。

网友:
韩国的东西铝线居多

网友:
铜价收的话,自耦重饶改隔离,也行,

网友:
现在市电的电源很稳定,基本上没用了。

楼主:
非常感谢呀!

网友I:
看到最后也没见到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铁芯实际功率300瓦都没到吧,真的3KVA要有30斤重。

手提至少28斤,有空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最后也没见到内部结构。

明天下午回来拆开看看

楼主:
真的是自偶 ,也不用称了,进口货也作假,怎么过的关

网友:
不拆开看看嘛

网友:
1000w磁稳压器就差不多5、60多斤重了,2、30斤就想3000w^_^

网友J:
我上次在废品站收了台天正的7.5kw的稳压器。好像四五十斤重吧,收了我80块钱,他说50收回来的,赚30运费。

网友K:
这器件我有用,家里的电压更被改线,之前晚上160伏,严重影响使用,改线后,现在是235~245,感觉有点怕怕,是不是太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上次在废品站收了台天正的7.5kw的稳压器。好像四五十斤重吧,收了我80块钱,他说50收回来的,赚30运费。

这个老板也差不多这样说的的,惊人的雷同,加上一个TJtaifin 媒体 tkr-365hk 总共一百

网友L:
单纯整机没有什么用处了。

把最左边的粗细线分离,(细线是初级线圈)就可以得到一个有4组次级的变压器,应该可以用用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真的是自偶 ,也不用称了,进口货也作假,怎么过的关

谈不上作假,这种调压器本来就是自耦的,隔离型的会特意标出来。
看外观和工艺,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产品,南朝鲜那时的产品也就那样吧,品质不怎么样。
现在的电器都能在240VAC下正常工作,这东西确实没啥用了。

114的铁心不算小,叠厚64,大概算算容量在350-400VA之间,拆铁心绕个400VA的变压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谈不上作假,这种调压器本来就是自耦的,隔离型的会特意标出来。
看外观和工艺,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产 ...

谢谢版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器件我有用,家里的电压更被改线,之前晚上160伏,严重影响使用,改线后,现在是235~245,感觉有点怕怕 ...

我感觉一般电器无所谓,精密仪器就考验电源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单纯整机没有什么用处了。

把最左边的粗细线分离,(细线是初级线圈)就可以得到一个有4组次级的变压器 ...

但次级和初级之间就靠漆包线涂层隔离,想当和市电隔离的单独绕组用,很不安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一般电器无所谓,精密仪器就考验电源部分了

想多了吧,这破烂还能给精密仪器供电?
这玩意儿给电脑供电,一个月硬盘坏好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多了吧,这破烂还能给精密仪器供电?
这玩意儿给电脑供电,一个月硬盘坏好几块…

看清楚 这是回复另一位朋友的,针对电压偏高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年纪大了偶尔会脑抽以下,其实俺一开始说的是对的,这个是欧标,适用于欧洲很多地方,除了代英帝国和爱尔 ...

英国BS标准的是长方形的大三针,插头也是特别大,大多数还内置15A的保险丝非常占地儿,插座也是。220V 标准的,数它最大了,大概这也显示“大英”的意味吗??其次就是南非的大三圆针插头(英联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英国BS标准的是长方形的大三针,插头也是特别大,大多数还内置15A的保险丝非常占地儿,插座也是。220V 标 ...

俺还真不知道英联邦标准,像南非和印度的好像差不多,但是枫叶国应该是和老美一样的,而袋鼠国这边三线是跟中国一样的,只不过上下颠倒,而两线的就是把底线去掉,一个外八字的造型,另外就是插头上面的火线和零线后部要有绝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自偶 ,也不用称了,进口货也作假,怎么过的关

这种都是自耦的,不然体积会很大。公司以前买过很多台3千瓦的,带自动稳压,你这个好像还没有

网友:
感觉就是增加耗电,如果不是线性调压没什么用途

网友:
这做工,感觉楼主赚大了

楼主:
权当买个变压器,赚是肯定赚,毕竟用上的时候它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