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指针表都测不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楼主(2023-11-25):
但是数字表测量两个PN结都正常,代表什么?

网友A:
整流对管,或变容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对管,或变容对管?

很难比较

网友:
难道是带散热片的TO220封装的肖特基双二极管?一般是开关电源次级整流用的?那不是三极管。建议上个图片或者型号。

网友:
我有二个双二极管,以前在襄阳南路买的,S201,和小塑封三极管 外形一样。

网友:
有型号把型号发上来也行。看看是损坏了的三极管、还是其他什么元件。

网友(2024-01-25):
也可能是單結晶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