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收音机抗干扰

楼主(2023-11-25):
室内听收音机,电器干扰是个大问题,困扰多年,估计也是矿坛里收音机爱好者的心病。前两天做了个简单的小试验,不想效果竟是那么明显,不敢耽误,赶紧购买材料(BNC座,还没到货),准备做个正式的试验。话不说满,留个悬念,等试验成功再正式汇报。估计各位看官也猜出来了八九不离十。可叹以前对室内收听那种绝望的心情,那么多年的隐忍真是不值得,如今见到希望。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网友:
根本的方法是提高信噪比,把天线放到信号干净好的地方接入收音机,把不是天线的部分关进小黑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雷的时候麻烦啊

没事的。我这天线离楼栋不远,并且比楼栋低。楼顶都有防雷接地网,附近还有更高的通讯铁塔,即便有雷电也都通过他们泄放了。并且,天线与屏蔽线就在树下一人高处接驳,有大的雷雨天气还可以暂时拆开。反正现在是没问题,雷雨季节灵活掌握就行了,先宁静的享受一个冬季再说。

网友:
我家在一楼,室内FM能收到大多数电台(15个左右),但中波就一个都收不到了,全被屏蔽了。靠近窗户的位置能收到几个强台(中国之声和省台),阳台上能收到15-20多个中波电台。

短波能好一些,在客厅(屏蔽最严重区域)能接收到5个左右短波电台。

看起来钢筋框架结构对中波的屏蔽最严重!

网友:
现在高楼大夏多,影响中波

网友:
发现现在的LED灯连FM波段都干扰

网友:
室内收音机抗干扰.靜候佳作

网友:
      提起室内干扰,我想、爱听收音机的朋友有着切身的体会。特别是中波,打开收音机几乎是听到的都是杂音......。本人晚上睡觉前习惯的在听广播中入梦,只是现在戴上耳机就是杂波干扰的声音,烦死了。期待楼主的创新......。7、8十年代广播的声音回来吧,大家在呼唤!

网友:
不会有太大的惊喜,现代室内电波屏蔽和电器干扰对中波收音机无解,除非把天线升出窗外。但随喜赞叹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
這胃口吊的,買BNC座,不會跟室外天綫有關吧。

网友:
还行,住在小县城里,老小区,都是平房、五六层的房子,干扰几乎没有。不过还是期待楼主的成果!

网友B:
我这里恰恰相反,单元楼三层,FM信号极弱必须靠窗或者室外天线,AM超外差还可以,只要远离路由器台灯等现代电子设备都能不错收听,直放机效果更好,几乎无底噪。不过可惜这里AM只有693省台和AM540中国之声两个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恰恰相反,单元楼三层,FM信号极弱必须靠窗或者室外天线,AM超外差还可以,只要远离路由器台灯等现代 ...

AM只有两个强台,在阳台上听也是这样吗?

如果是,很可能是灵敏度太低,机器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只有两个强台,在阳台上听也是这样吗?

如果是,很可能是灵敏度太低,机器有问题了。

不是收音机灵敏度低,德生9700DX,pl680也是如此,室内和窗台都是这样。使用过中波天线也一样,这边就两个个中波台。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单匝环互天线的效果。

网友:
我用的是羊角天线和75欧电视同轴线,效果很好,床头听短波跟阳台室外一样,天线振子用粗铜导线延长至3米后,BBC、NHK清晰可比本地中波台。9700之类无外接天线孔的还需要改造收音机,PL660这些有3.5mm外接天线孔的直接插。手头上还有个9702,打算加个ipex座子接室外天线,然后455KHz中频去RTL- SDR直采听DRM数字广播玩。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8983&extra=

网友:
我听短波,是用低灵敏度的春雷3p9-2,加简易的铝合金窗子作地线,基本稳定如调频,一般收到一个稳定的台都能听到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