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阳lH电饭锅JYF-140FSO1

楼主(2023-11-25):
故障出现EO试打开检修,在盖板上看到有更换电池请联系九阳专职人员更换,不熟悉这台机器求教这台机器是否使用记忆电池?EO显示是否与电池用完有关,有电池的话电池是否安装在锅盖上部,锅盖上部的拆卸还不太清除,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
建议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楼主:
操作面板拆卸有些困难不清楚步骤。

网友:
炸管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面板拆卸有些困难不清楚步骤。

一般都是3V的锂电池。
故障估计是上盖与锅体的连接线断路。或者待机电源故障。

网友:
按电磁炉思路修

网友:
这玩意不好修,可当电磁炉来修。

楼主:
初步检查后盖写的换电池是不存在的,忽悠。检测故障范围在主电路板,电磁电路不工作有待进一步查,无线路图有些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检查后盖写的换电池是不存在的,忽悠。检测故障范围在主电路板,电磁电路不工作有待进一步查,无线路图 ...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你的支持,初步检查传感器等电路都正常,是电磁加热电路不工作,要花时间去检查,么有图纸不方便要跑线路,找出开机指令电路等一步一步查花时间的,

网友A:
针对性的检查板子上的大阻值电阻,事半功倍^_^

网友B:
九阳电路板超便宜。换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性的检查板子上的大阻值电阻,事半功倍^_^

谢谢基本容易检查的都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阳电路板超便宜。换班就行

换板价格也在80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