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现成的真空管专用开关电源?

楼主(2023-11-25):
我最近买到了两支示波管,打算制做模拟示波器。希望有现成的真空管专用开关电源,可输出正高压(3KV)、负高压(1750V)、中压(110V)及灯丝电压(6.3V)。不知有无此类电源?没有的话各位可有类似的电路图?

网友:
低端模拟示波器比白菜还便宜还折腾个啥,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要说制作了,单单就是校准的事就够你头大的了。

网友:
楼主图个乐趣,有时间就搞,没时间买个二手模拟,真的白菜价

网友:
根据示波管型号, 找一个示波器电路参考

楼主:
我有一台数字示波器,二台模拟示波器。就想装模拟示波器玩

网友:
低压可以,但高压,如果只是出一个“电”,例如不需要稳压、也不需要稳定,不需要保护、可以很简单,
但如果作为成品,就需要考虑用家使用途中的各种状况,随意操也不会损坏和用家的设备,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成品就贵在这里。

网友:
示波管的高压不消耗功率,所以可以简单的用N倍频升上去就行了,根本不用专门的电源

楼主:
有道理!这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A:
开关电源到晶体管时代才有实用性,所以本身就和真空管尿不到一个壶里,寻求真空管专用开关电源是缘木求鱼:至于后世音响佬的真空管功放用开关电源只能说是音响佬多奇葩

不过特定于看奶仪的话,泰克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摸你看奶仪是开始使用了开关电源的,你的示波管如果是这些型号的可用其电源,否则不建议折腾。80 年代后一线看奶仪厂家停产摸你波波,这事也就没有意义了。

当然你可以去定制开关电源,其实电源这个东西往往是定制的,一些工频变压器厂家很少的数量就可以起订,开关电源通常数量会多一些,你可以去咨询。我没订过开关电源,我弄 Voltgen 的时候订过工频变压器,一般 10 个就能起订,还有 1 个起订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到晶体管时代才有实用性,所以本身就和真空管尿不到一个壶里,寻求真空管专用开关电源是缘木求鱼: ...

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