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OSHIBA KT-4028随身听电路图

楼主(2023-11-25):
求:TOSHIBA KT-4028随身听电路图

TOSHIBA KT-4028

TOSHIBA KT-4028

TOSHIBA KT-4028

TOSHIBA KT-4028

TOSHIBA KT-4028

TOSHIBA KT-4028

网友:
这种简易放音机不需要电路图,只有两部分电路,1是电机稳速,2是磁头放大。后期这两个功能集中到一起只有一个LAG665或668芯片。

网友A:
电路板压到皮带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压到皮带了吧?

观察得真仔细。

网友:
这个机器带收音机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得真仔细。

因为我也喜欢小日本的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