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电容器吗

楼主(2023-11-25):
这是贴在一台车机主板上的元件,看着向电容。弄掉贴不上去啦。想换一个直插的但找不到耐压值和容量,只有上边那几个字毌。我怀疑这个是不是不是电容啊?如果是应该怎么确定它的耐压和容量请行家师傅们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这只应该是松下生产的贴片铝电解电容,型号是 EEEFC1V101P,容量 100uF,耐压 35V。
.

Panasonic FC series.pdf

网友:
是电解电容啊,容量100微法,电压车机用25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应该是松下生产的贴片铝电解电容,型号是 EEEFC1V101P,容量 100uF,耐压 35V。
.

Panasonic FC

这个毫无疑义是贴片铝电解电容吧

网友:
如假包换~~

网友:
贴片电解电容。

网友B:
这是固态铝聚合物贴片电容,涂色部分一般为负极。

楼主:
谢谢坛友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固态铝聚合物贴片电容,涂色部分一般为负极。

都防爆纹了还固态,三楼给最佳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防爆纹了还固态,三楼给最佳答案了。

原来那是防爆纹,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就是电解电容,100uf 35V的就行,随便换上一个根本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