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HP 3456的ROM如何读取吗?

楼主(2023-11-25):
使用了市面最流行的编程器,但是里面没有这款古董的mostek芯片选择。看了芯片规格,和可紫外线擦除的eprom引脚都不兼容,不知道选什么才能进行读取数据。

国外有人把数据拿出来了,甚至还hack了rom,但是都没告诉读取方法。不知道论坛有人知道方法可以告诉一下么?

网友:
ROM读,编程器里选个管脚一致名称数字部分一致的其他大厂型号就是了。没告诉你怎么读是因为读ROM就不算个技术问题。

网友A:
怕个ROM的照片看看,一般EEPROM都能读

网友B:
如果你的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型号,就做个转接板,转成27C64的引脚,然后按27C64来读。 不过如果要修复ROM的话,最好还是用转接板+27C系列的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个ROM的照片看看,一般EEPROM都能读

非常古董的一次性只读rom,用的t48编程器,没能找到兼容的读取方式。mk36x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型号,就做个转接板,转成27C64的引脚,然后按27C64来读。 不过如果要修复ROM的话 ...

是的,国外替换这个芯片就说做转接板,不过因为是英文,自己也不太懂,怕把芯片搞坏,无法备份数据。所以不敢操作。

按照图中意思,我如果把这个mk36xx芯片按照27c64读取的话,我需要如何飞线才能变为28pin的芯片在编程器读取呢?有看得懂的大佬指导一下吗?

网友B:
好像MC68766脚位是一致的,你可以用MC68766来直接读取。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国外替换这个芯片就说做转接板,不过因为是英文,自己也不太懂,怕把芯片搞坏,无法备份数据。所以 ...

换句话说就是文中介绍是把28pin的27c64安装进24pin的仪器上面,然后部分引脚飞线替代,而我要读取就是反向,需要把24pin的mk36xx扩展为28pin的27c64,并在编程器读取数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MC68766脚位是一致的,你可以用MC68766来直接读取。

对的,是一样的,但是我的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我也搜索过。请问有支持这款芯片直接读取的编程器推荐吗?

网友:
大概这么飞线就行。
希尔特610p系列是支持的。

网友C:
懂编程的话可以考虑用 5V 的单片机读,比如 Arduino 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懂编程的话可以考虑用 5V 的单片机读,比如 Arduino 之类的

没那么厉害呢,,,自己买了一个旧款的西尔特编程器,咸鱼很便宜,旧款和最新较贵的610一样支持mc68766这个芯片读取。等到货试试看

楼主:
不包好坏的古董西尔特编程器到货了,试用了一下没有问题,毕竟编程器一般坏不了。不过这个mk芯片应该不能用68766方式读取,每次读取的校验值不一样,但是如果换其他27芯片,或者把数据拷贝进68766芯片读取多次都没问题。所以应该和编程器功能无关,看来还是读取不出原装芯片的数据。

顺带一提的是自己制作plcc转换dip24时,试点了一下写入,还把一个at28芯片搞挂了,能擦除,不过无法再次写入数据了,只能重新买来做实验了

如果谁有读取经验的可以继续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