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检波AM收音机

楼主(2023-11-25):
“同步检波”也称相干检波(coherent)和零拍检波(homodyne)。
同步检波是用一个与载波同频同相的本振信号与已调信号相乘来实现信号解调的过程。
********************************************************************************
这是功能框图
********************************************************************************
这是公式推导
********************************************************************************
这是我设计的电路图:
天线我采用的是德生AN200环形天线
LNA放大部分采用的是SS9014C
混频部分采用的NE602
同频同相的信号是来自于输入信号本身
低频放大采用的是LM386
********************************************************************************
这是组装好的电路,我们来试听一下效果
********************************************************************************
视频地址:
【同步检波AM收音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db8115a021533cc042

网友A:
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步检波,只是乘法器检波而己。
当年显像管时代,TA7611,upc1366等中放Ⅰc,都是这种检波方式,载波限幅,再移相90度,与中频信号相乘。
正规的同步检波,应该有载波锁相恢复电路,恢复出同频同相的等幅载波。

网友:
有载波,自然无需恢复载波。不过,解调抑制载波的单边带信号,才是同步检波用武之地。有载波,又便宜性能又到位的包络检波,不香吗

网友:
做得很好,我早年也曾經用國產電視集成電路族中的中放鋻頻部分試過,效果不錯的。不過因爲開關信號來自信號本身的載波,不能充分發揮同步檢波的長處,這個有點遺憾的。

网友B:
你这实验验证了我这个设想。我没有ne602,不知道普通的超外差收音机集成块行不行。

网友:
又有新成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实验验证了我这个设想。我没有ne602,不知道普通的超外差收音机集成块行不行。

从原理上看应该可以

网友C:
请教,这是属于直放机还是超外差机?直放机怎么还有混频?超外差机怎么没有本振?糊涂了。我用TBA120T做的同步检波,输入取自中频,音质比二极管检波好很多,音域宽广,音质细腻,装到R71E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是属于直放机还是超外差机?直放机怎么还有混频?超外差机怎么没有本振?糊涂了。

同频相差出音频,再放大音频,可以认为是同频外差,本振频率和接收频率相同。

网友:
这个是用磁棒天线的

网友D:
电路在本人拙作“技术探讨——AM调幅检波的几种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31055 中,归类为“6. 中频信号自身相乘”
其实是平方率检波,除非进入NE602的两路信号之一在NE602内部被限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是属于直放机还是超外差机?直放机怎么还有混频?超外差机怎么没有本振?糊涂了。我用TBA120T做的 ...

NE602是個乘法器,從電路原理看是可以做直放的,但樓主是直接使用其乘法功能做同步檢波,也可以看成是個兼有放大能力的直接檢波電路。

网友:
小信号时,若本地载波直接用输入的中频信号,U0公式中的B不是常量,而是音频与直流的混合。
A乘B的结果中包含了音频,音频的二次谐波,及直流分量。

原来看到过一个新西兰人的MW DX帖子,我还在矿坛转发了,但老外的帖子及矿坛的帖子好像都找不到了

网友:
可以,做得很不错,有意思

网友:
不能分离上下边带,和包络检波比,没什么提升

商品的同步检波收音机,是能实现上下边带解调,选择其中1个未受干扰边带,达到抗干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在本人拙作“技术探讨——AM调幅检波的几种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 ...

按我的理解,平方检波也是同步检波的一种,本振都需要同频同相,只是本振幅度差别,我也是算用算学,还望大佬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的理解,平方检波也是同步检波的一种,本振都需要同频同相,只是本振幅度差别,我也是算用算学,还望 ...

确实对同步检波,不同的网友理解相差有点大,应该是没有权威的定义造成的。
最严格的认为只有像德生HAM2000或Sony ICF-SW7600GR那样能选择上下边带的AM检波方式才叫同步检波。
我的理解是本地载波是正弦波(不含边带频率),或近似方波,就算。当然本地载波一定是与待解调信号载波严格同步的。

其实我们不必拘泥名称,关键看效果。
1楼检波电路是正增益的,这样前级的放大压力小。另外因为没有本地载波恢复的电路,也就不在在本地载波失步的问题(会造成解调后的音频乱叫),这都是其优点。缺点是有音频2次谐波失真,2次谐波与基波电压幅度之比为m/4 : 1,m=0~1为调制度,因为m通常比较小,而且人耳对2次谐波并不反感,所以听感上还是相当不错的。
非常好的试验

网友:
他这个不需要移相呢。

网友E:
这个也属于同步检波,不过与常规意义上的同步检波相比,由于它的本振还是被检波信号,所以检波结果出是音频的平方,失真是硬伤。

网友B:
楼主你把喇叭换成一个大口径的或者音箱看看失真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属于同步检波,不过与常规意义上的同步检波相比,由于它的本振还是被检波信号,所以检波结果出是音频 ...

我想了一下,如果接到ne602的6脚的信号足够强时,本振工作在饱和状态的话就相当于等幅的本振,所以这个失真不一定是一定存在的,不过这都是猜测,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喇叭换成一个大口径的或者音箱看看失真大不大

我和德生pl320对比过,未见明显失真

网友B:
我用ka2297没做成这种电路。在这个直放机上改的。只收到大的沙沙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ka2297没做成这种电路。在这个直放机上改的。只收到大的沙沙声,

你这个有电路图吗,发下电路图更容易分析问题,我这个电路需要lna有足够的放大量才行,如果混频的信号太弱应该没什么效果

网友:
我没有电路图。对着pdf的图改的。把磁棒天线当本荡,从高放输入端接长电线,不成。在前面这个基础上,改输入端在磁棒上绕两圈,正接反接也不成。搞不清楚要怎么改了。莫非这个集成块的混频方式不适合做?好像说这种电路要用双平衡混频或者二极管环形混频器?

网友B:
细想想,我以上的试验应该是错误的。应该是从磁棒上绕一个绕组接到本振。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想想,我以上的试验应该是错误的。应该是从磁棒上绕一个绕组接到本振。有空再试试

希望可以实验出结果,我最近也在看同步检波的其他资料

网友:
在数字通信里,从信号恢复同频同相的载波再解调,叫相干解调,因为通信的调制方式,很多使用相位调制,必须用相干解调以保留相位信息

但调幅这么做,真的没啥必要,改进后的包络检波还简单,混频器实现的乘法,输出杂波很多不干净,如果用乘法器,一是成本高,二是乘法器输入动态范围小,否则线性不能保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步检波,只是乘法器检波而己。
当年显像管时代,TA7611,upc1366等中放Ⅰc,都是这 ...

当年显像管时代,TA7611,upc1366等中放Ⅰc,都是这种检波方式,载波限幅,再移相90度,与中频信号相乘。

到现在也没明白同步检波器与乘法检波器是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相对简单,有的地方叫零中频直接解调,既然说零中频,就不是超外差了;另外前端有高放,所以叫直放是可以的。只是检波方式较通常的二极管检波变成另一种方式了。

我80年代末做过TBA120S、8FZ40D(两个型号可能记忆有误差,前者业余电视视频检波,后者北京产,专门写信邮寄的),效果都很好;还做过一个单管牵引振荡器的直接检波(实际上就是单管FM锁相的那个电路我用于SW了,在山区收到VOA,语音清晰带有金属侧音-------可以用于AM,建议感兴趣的坛友试试)。

网友:
所有的模拟调制方式中,AM方式的功率效率、频带利用率和抗干扰性能都是最差的,但它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可以用包络检波法解调,使得接收端可以做的特别简单(比如矿石收音机),特别适合一发多收的应用场合,比如广播系统。如果用同步检波解调AM信号,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输出信噪比,避免门限效应,但也使得接收机电路复杂度急剧增加,AM方式的优点荡然无存,以其这样,干吗不直接用SSB一类的方式来传输?如不考虑特殊应用场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场合),用同步检波解调AM信号就是脱裤子...那啥吧(我的老师当年在课堂上说的话)。

网友B:
按这个图做的响了,不过搞不清楚是不是零中频,直接变频。本振脚的线圈和高放级的线圈圈数要调整。还发现,只要本振脚的线圈,不用高放级的也能响。而且似乎做成了再生机, ,高放级的线圈反过来绕,只绕一圈声音与只用本振脚线圈时更大,一圈多一点不到一圈半。大了就不行了。和再生线圈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图做的响了,不过搞不清楚是不是零中频,直接变频。本振脚的线圈和高放级的线圈圈数要调整。还发现, ...

恭喜出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年显像管时代,TA7611,upc1366等中放Ⅰc,都是这种检波方式,载波限幅,再移相90度,与中频信号相乘。 ...

同步检波器和乘法检波器的区别在于,同步检波器会有一个载波提取PLL电路去跟踪载波的中心频率。然后再同步的开关AM波形,最后滤掉载波的高频成分,得到音频,优点是可以区分被其他接近的频率干扰了的AM中频信号,比如465K里面混了一个463K干扰。乘法检波器则没有那么复杂,只要输入正弦波,限幅成为方波和自己相乘,不具备过滤邻近频率的优点。

网友B:
这么说我们做的这个是乘法器检波了。因为它属于和自身相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们做的这个是乘法器检波了。因为它属于和自身相乘。

对的,不具备抵抗邻频干扰能力。同步检波具有这个能力。同步即相关。自相关,其他信号成为噪声。波形自相乘不具备这个能力,因为邻频波形也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步检波器和乘法检波器的区别在于,同步检波器会有一个载波提取PLL电路去跟踪载波的中心频率。然后再同 ...

多谢赐教,涨姿势了。

网友(2024-07-11):
还是矿坛帖子清楚,看B站上的视频一脸懵逼,没有互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