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267电源遇到难题了

楼主(2023-11-25):
修一个程控板,电源芯片TNY267PN损坏,拆除芯片,测量各元件无损坏。在C12上加入5V电压,测量光藕1、2脚 之间电压1.09V,证明稳压电路是正常的。于是代换芯片,但故障依旧。下面是电路图和检测的数据。到底是芯片假货还是电路还有故障?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测不到波形。代换次级整流二极管和电容也没有输出。

光耦1、2脚压降1.09V,说明内部发光管导通了,基本正常。
3、4脚压降1.5V,标准值0.75V,说明光耦内部光电管饱和度不够,没把4脚电位拉下来。而4脚电位高,造成IC不起振。

先代换光耦试试吧。

网友:
在C12上加入5V电压,测量光藕1、2脚 之间电压1.09V,证明稳压电路是正常的。

请教:这个是经验还是经过周密计算得出的结论?

网友:
看了一下测试数据,+300v有了,只能说明L1没问题。L2检查过了吗^_^

网友:
第1脚6.3V,说明电路工作了,并被钳位到6.3V。
是不是次级整流管D9  1N5822断路了?或者C12滤波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下是否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

网友:
估计买到假货芯片了

网友:
如果开关变压器有问题(比如匝间短路)是很难发现的,除非用代换法!

网友:
在C12上加入5V电压,测量光藕1、2脚 之间电压1.09Vr.把5V电压调到4.5V和5.5V时光耦1、2和3、4的数据有什么变化?

楼主:
有,当电压调到5.5V时,光藕1、2脚电压上升到1.15以上

网友:
实际电路里D10 有没有?感觉有点多余。3.9V的稳压管,5v电压,再去掉4148的导通电压,光耦的导通电压空间没有了。。。。。。。。看典型应用电路都没有这个二极管的。

4脚电流大于240uA,关断MOSFET。

1脚,用外部供电时,6.3V,用内部供电时位5.8V(内部有5.8V稳压源)。如果低于4.8V,会关断MOSFET。回到5.8V才能开启。

无输出是。1脚,有6.3V,推断外部供电已经开始了,4脚电压高于正常值,可能光耦的状态不正常。

有示波器吗?,看看各点波形?

楼主:
完全测不到波形。代换次级整流二极管和电容也没有输出。

楼主:
再一次更换光藕,输出端有3.8-5.2V之间跳动。芯片第四脚始终为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