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A1260芯片遇到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23-11-26):
      在使用LA1260过程中手有一个芯片,使用MSW-7124扫频仪调试曲线无论怎么调都无法调好,幸好手上还有几个余留的芯片,测试下来OK。为什么这款芯片就调不好呢,为此发帖请教高手,如何把这块芯片调出S曲线,上半部分波形出来下半部分随便怎么调都调不出来。

能够调出正常S曲线的芯片

  能够调出正常S曲线的芯片

调不好S曲线的芯片

调不好S曲线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幸好出现3贴,问题己浮出水面。

由于三洋收音系列IC要保各指标力压群雄,所以设计计算十分精细 ...

以前看老师评价TA2003、CXA1691噪声大,CD2003、CD1691噪声小。我把买回来的TA/CXA都打入冷宫了。
这次听老师说三洋力压群雄,我又想把好久没摸的LA集成块请出来了。

楼主:
补充一下测试的波形,

调不好的芯片波形是这样的

调不好的芯片波形是这样的

能调好S曲线的正常波形

能调好S曲线的正常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测试的波形,

谢谢使用过LA1260的高手,或者同行指点如何把这片不良的芯片调试好,我在板子上使用的电源电压是5.5V-6V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使用过LA1260的高手,或者同行指点如何把这片不良的芯片调试好,我在板子上使用的电源电压是5.5V-6V ...

幸好出现3贴,问题己浮出水面。

由于三洋收音系列IC要保各指标力压群雄,所以设计计算十分精细。

实际上IC电源只允许一个单一电压。

我有一台最好音的无线话筒,10V电源电压低点就不响 临界时严重失真,用的是LA1140!!!!

本来LA1140是8--16V电源电压的,但绝大部分商品机必须稳压10.1V使用,不知为何。

您用这个电压能响算你走运, 就别提S曲线了.你试一下一伏一伏提高电源看能否改善?

网友C:
LA1260,最高电压9V,推荐电压4.5V,用正用这个芯片,电压5V,没有仪嚣测,就是调谐指示灯常亮,立体声灯正常。

网友:
本来LA1140是8--16V电源电压的,但绝大部分商品机必须稳压10.1V使用,不知为何 ------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以前一直都认为 IC 的使用电压范围是很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好出现3贴,问题己浮出水面。

由于三洋收音系列IC要保各指标力压群雄,所以设计计算十分精细 ...

谢谢,shiuyipyuen老师的回复我试验一下不同电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D:
有几个明显不是三洋原装的1260,可能存在损坏品,损坏就没办法了。

网友:
LA1260 肯定可以工作在低于5V的电源下,德生R308用的就是LA1260,而其供电是三节一号电池——4.5V。考虑到电池用旧时电压可能只有约3.9V-3.6V,因此LA1260必须保证在3.5V左右时仍能工作。

查手册上 LA1260的供电范围是 3-8V,参数均在4.5V供电条件下测试。

网友:
LA1140中放我使用8V供电,我的几个高频头带LA1140中放的板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明显不是三洋原装的1260,可能存在损坏品,损坏就没办法了。

我也倾向于这个观点。

我见过的LA1260芯片的字体都较粗,像上图中的那几个;下图片中的几个字体较细,有可能是仿品或劣质品。

网友:
OD3这个肯定是真的

网友A:
买停产的收音机集成块,我一般都会在几个卖家那里购买,防止因为集成块本身有故障造成电路失败。因为早年买TDA7000遇到过每一片都是坏的。当时我装了一个带插座的测试板,自己在用的TDA7000插上就能收音,但买回来的TDA7000每一片插上后都是无声,连沙沙声都没有。后来我买TDA7000就找几个卖家分开下单。买回来的TDA70000外观也各不相同。

但是我发现, LA1260 在某宝多个卖家那里购买,收货后的批号都是08G03。即使这些卖家的商品照片上显示集成块上的批号是0D3、5S9,收货后仍然是08G03,后来发现其实很多卖家都是没有存货的,他们的LA1260很可能都来自同一货源。当这批货源都有问题时,更换IC就无法解决问题了。
后来终于买到批号是0D3的LA1260了。但楼主照片中的5S9批号至今还没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停产的收音机集成块,我一般都会在几个卖家那里购买,防止因为集成块本身有故障造成电路失败。因为早年买 ...

我芯片中5S9是可以用的,但波形没有0D3好,S曲线可以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停产的收音机集成块,我一般都会在几个卖家那里购买,防止因为集成块本身有故障造成电路失败。因为早年买 ...

你的建议很好,值得我借鉴学习,多买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老师评价TA2003、CXA1691噪声大,CD2003、CD1691噪声小。我把买回来的TA/CXA都打入冷宫了。
这次 ...

听了你的分析,我又买了几家的芯片,先拿到最便宜的,卖家很实在说是拆机的,但表面上看,处理的很好看不出是拆机的,说是已经测试好的,批号是0C2,我一看这芯片就没问题,相反还有两家价格卖的高,要3元/一片,若是全新的就未必好,钱多花也许东西还是假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了你的分析,我又买了几家的芯片,先拿到最便宜的,卖家很实在说是拆机的,但表面上看,处理的很好看 ...

听说某个地方(哪里大家都知道),那里翻新IC一条龙,
如果拆下来的同型号IC的批号很杂,一次出货量大时批号各不相同怎么办?可以用机器磨掉打上相同批号。
引脚有锡怎么办?先把IC用退锡液泡一下,然后再冲洗干净,这样拆机IC引脚上的残余焊锡就除掉了。要求高的话就用机器把引脚压一遍定形。如果需要重新均匀上锡,就再用镀锡液泡一下。
但也有不那么讲究的,直接把引脚刮一下锡就卖,甚至直接引脚带着锡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1260,最高电压9V,推荐电压4.5V,用正用这个芯片,电压5V,没有仪嚣测,就是调谐指示灯常亮,立体声灯正 ...

降一下灵敏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某个地方(哪里大家都知道),那里翻新IC一条龙,
如果拆下来的同型号IC的批号很杂,一次出货量大时 ...

认真同型号翻新基本还能接受,可气还可恨的是同脚翻新乱打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把led串联的电阻用可调电阻代替,加大阻值看看,可能遇到的LED导通电压有差异,

谢谢出的主意,我试试看

楼主(2023-12-26):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把led串联的电阻用可调电阻代替,加大阻值看看,可能遇到的LED导通电压有差异,

led我有的板子干脆就不用,

网友F(2024-06-26):
我想到一个问题,S曲线输出是交流的。楼主是不是耦合方式有问题?改成交流耦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到一个问题,S曲线输出是交流的。楼主是不是耦合方式有问题?改成交流耦合试试?

不是的,曲线不好和10.7滤波器有关系,集成电路不好也会导致曲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