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德劲1103连接飞梭的插头叫什么型号?

楼主(2023-11-26):
线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端子的命名规则根据什么来的?仅凭外观看还不能够完全确定,也很可能是ZH1.5端子。

两插针中心间距也许是命名一因素。

网友B:
不用插头,直接焊上去 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插头,直接焊上去 不行吗?

可以,只是不想。

楼主:
想连插头带线一起换,或者换端子带线也可以,只是不清楚名称。

网友:
简单 ,  找个坏电器 ,拆一个就行了 ,不用知道型号  ,  还带线呢  ,我手头都大把的 ,拆单独一根线就行了,很容易的事,     VCD   DVD  等里面都这样的 ,很容易找的

网友:
搜XH2.54mm端子试试看。

网友:
把断了的插孔针拿下来补上线就可以了,对应的长方形小孔内用尖的东西压下止退片就可以拿出里面的插头了。

楼主:
端子拆出来解剖一下才能看得清楚,刚刚查到了,极可能是PH2.0 端子,进一步确认就可以购买更换了。感谢诸位矿友的热情回复。

网友:
退针,焊接,插回去。

楼主:
原装的线材粗细可能和1007#28或30AWG相当。

楼主:
不清楚端子的命名规则根据什么来的?仅凭外观看还不能够完全确定,也很可能是ZH1.5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插针中心间距也许是命名一因素。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我使用软尺测量了一下1103飞梭插头针孔的间距,大概1.5mm,说明是ZH1.5的端子。

楼主:
网购的端子线到了,实物对比了一下,基本上一致,是ZH1.5的端子插头,胶壳用原来的,把线退出来装上就可以了,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