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功率计量插座,有个疑问

楼主(2023-11-26):
上次看到一个坛友拆了北D的功率计量插座,忍不住也把自己的插座拆了,这个插座号称可以显示二氧化碳的数值,感到奇怪,因为这里面看上去没有CO2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BL 6523GX为贝岭的功率计量集成电路,GPL812P02A为液晶驱动,24C02为存储器,那么二氧化碳传感器呢?

被忽悠瘸了吧 楼主肯定是想当然或者上网搜索这个被人忽悠说这个可以感知家里二氧化碳浓度空气质量吧啦吧啦

不是的,这个是 碳排放 的意思,简单讲就是一个正比于你当前统计电能(千瓦时)的数值,至于比例是多少看厂家用什么系数和单位,可以是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或单纯数值(二氧化碳当量),其实就是 发出你用掉的电需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这个意思。

不同国家地区发电方式不同,有煤炭、石油(重油)等化石能源发电,有水电风电太阳能,甚至还有核能分发电,它们的碳排放不一样,所以不可能取得一个标准的碳排放系数,这个数字说白了就是西方白左为了遏制中国崛起设置的,对个人用户而言完全不存在意义,就是一个用来政治博弈的破玩意。

楼主:
BL 6523GX为贝岭的功率计量集成电路,GPL812P02A为液晶驱动,24C02为存储器,那么二氧化碳传感器呢?

网友:
想当然了    是碳排放不是二氧化碳含量

网友:
争取做一个节能减排的绿色卫士。

网友:
你说什么?病毒?电脑也会感冒啊?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忽悠瘸了吧  楼主肯定是想当然或者上网搜索这个被人忽悠说这个可以感知家里二氧化碳浓度空气质量吧啦 ...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忽悠瘸了吧  楼主肯定是想当然或者上网搜索这个被人忽悠说这个可以感知家里二氧化碳浓度空气质量吧啦 ...

谢谢科普,呵呵

网友:
3楼是正解,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我就不多嘴了

网友:
瓦叔讲的真好!不认真思考还真容易把它理解为CO2检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忽悠瘸了吧  楼主肯定是想当然或者上网搜索这个被人忽悠说这个可以感知家里二氧化碳浓度空气质量吧啦 ...

说的对,为了遏制中国,啥招儿都用上了。看看德国又用煤发电,地球才不在乎人瞎折腾,什么冷热气候都经过了,人不做就不会死。可是恐龙也才一亿五千万年,人却以为自己可以活过太阳,上弟笑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三楼说得对,应该就是碳排放

网友:
我还在楼主的图上找插针,结果看到3楼瓦叔的解说,尴尬了

网友(2025-01-04):
能不能上个正面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