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蓄电池电量指示电路有作用吗?

楼主(2023-11-26):
手机上看到一个简单的蓄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怎么都觉得不对劲,我又说不清,特求助各位老师解惑

下面是我画的等效电路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电量指示有一点作用,这是根据电池电压判断容量的,能知道大概,缺点是不够准确,因为电池的电压跟容量并不是线性关系,尤其使用比较长时间的电池,内阻比较大,当负载较大的时候,电压比较低,空载的时候电压又比较高,显示会更加不准确

网友:
这就是个估计值,就当是指示灯了。

网友B:
没什么用,电压和电量没什么关系。

网友C:
说是电压指示器更准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电量指示有一点作用,这是根据电池电压判断容量的,能知道大概,缺点是不够准确,因为电池的电压 ...

12V电瓶充满电的电压变化也就1-2V吧,这个电路能识别这个电压的变化吗?一个发光二极管应该是1.5V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易电压指示器,只能大约估计电池电压,精确度很差,指示电量的准确度更差

2V电瓶充满电的电压变化也就1-2V吧,这个电路能识别这个电压的变化吗?一个发光二极管应该是1.5V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是电压指示器更准确一些

假设12v电瓶的电压范围是 11.5-13.5V,这个能11.5、亮一个,13.5是亮5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用,电压和电量没什么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我们平时在电子产品上看到的电量指示,都是根据电压值来估算电量的

当负载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短期内放电曲线是基本固定的,因此电压值和电量基本是对应的,虽然误差比较大,但作为指示足够了

长期来看,随着寿命缩短,放电曲线会变化,但这个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只要不换电池,其寿命是可知得,所以只要测得特定负载下得初始曲线以及曲线随寿命变化规律,使用修正值,就可以在整个电池的生命周期内实现比较准确的电量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