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找到这款十多年的二手美的电磁炉吗?

楼主(2023-11-26):
美的的电磁炉,估计有10来年了吧,是左右结构,左边是电磁加热面板右边是一个竖列的控制板,从上到下依次是LED显示屏,按键区,和最底下的一个旋钮编码器调节火力。
能找到图片也行,万能的网友帮帮忙。

网友:
搜索引擎搜图片啊,从里面找

网友A:
   会不会是电陶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陶炉呢?

和图片这个外观类似,但是是电磁炉,不是电陶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图片这个外观类似,但是是电磁炉,不是电陶炉。

  很多年前修理过这种布局的电磁炉,不是触摸按键的,功率旋钮在正面,l但不是美的牌子的,好像是[龙的]牌子的。找出这个电磁炉的图片有什么意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修理过这种布局的电磁炉,不是触摸按键的,功率旋钮在正面,l但不是美的牌子的,好像是[龙的 ...

打算淘一台,用着舒服。

网友:
估计是奔腾的  ,薄膜开关的按键  , 开关编码器调功率  , 显示部分好象是vfd 屏幕,绿色的, ,经常修电磁炉 ,美的的没发现有这个控制方式的

网友B:
家里美的十多年前的电磁炉,现在还在服役中

美的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美的十多年前的电磁炉,现在还在服役中

我要的那款和你这个布局差不多,就是右下角有个编码器旋钮。

网友A:
   楼主想要的电磁炉应该是这款,开电器批发的亲戚还有这种老款的电磁炉在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的电磁炉应该是这款,开电器批发的亲戚还有这种老款的电磁炉在售。

90%符合,唯独旋钮有点差异。
我见那款旋钮是类似收音机,垂直安装,图片这个是水平安装,其他一模一样。
图片这款是不是一开机就编码器6档火力显示那里默认启动进入3档火力。

网友C:
楼主说的那个我用过,编码器旋钮在右下角的,大概这个样子
说的不错,确实比触摸键的好用很多,可惜坏了
后来买了九阳c22-lx83,用下来也不错,楼主可以看看
也向大家推荐,现在基本都是触摸按键的,尤其是洒了点水后是真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的电磁炉应该是这款,开电器批发的亲戚还有这种老款的电磁炉在售。

几乎和你回帖这款一样,唯独编码器是垂直安装的,类似图片这样。
不知你回帖这款电磁炉啥牌子,能买到么,二手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那个我用过,编码器旋钮在右下角的,大概这个样子

说的不错,确实比触摸键的好用很多,可惜坏了 ...

你现在用的九阳这款,面板上的按键是触摸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乎和你回帖这款一样,唯独编码器是垂直安装的,类似图片这样。
不知你回帖这款电磁炉啥牌子,能买到 ...

  什么牌子就不知道了,图片是我从展柜上拿下来拍照的。亲戚说这是老款电磁炉,质量还不错,还有少量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