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玩家庭影院,智能电视是不是一个鸡肋?

楼主(2023-11-26):
阅读看剧,手机的操作体验比智能电视好n个数量级,
智能电视除了屏幕大,可以搭配高端音响,是不是没别的优势了?

网友:
根本就不是一类没有可比性

网友:
那如果不把妹,法拉利是不是也是鸡肋。 迈腾380也比他舒适不是嘛。

网友:
看剧屏幕大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网友:
这里面有个习惯,老一辈人喜欢看电视,听新闻联播,看电视剧等,年青人看手机,大不了投屏。

网友:
我觉得电视就是一坨屎,说着难听点就是交着费用看广告…

网友A:
也不能这么说,一般家庭都有WiFi,所以智能电视比有线电视更方便,可以二者通吃。如果看直播节目当然是有线更流畅,从不间断。网络电视还是差点,如果网络不给力,就是一种折磨。至于手机,如果看球赛,简直就是自虐!

网友B:
便宜啊,想看看看不想看做屏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啊,想看看看不想看做屏幕用

电视屏幕接电脑,亮度会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这么说,一般家庭都有WiFi,所以智能电视比有线电视更方便,可以二者通吃。如果看直播节目当然是有线 ...

有线电视现在很多地方是不是绝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电视现在很多地方是不是绝迹了?

抱歉,不太清楚。不过有线电视网是实时传播视频讯号最好的选择,普通网络会出现断续、延时等现象,可能还因为版权问题不能直播。

网友:
说反了,真正玩家庭影院,智能电视才是鸡肋。
电视机只要超高清显示功能即好,智能系统就是鸡肋。

网友:
智能电视是鸡肋,但是电视不是,可以接电脑玩允许手柄类的游戏,看高清电影,上网就算了,太近会亮瞎眼,远了又看不清鼠标在哪里,还有文字也不怎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