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测过单缸20马力柴油机的马达启动电流,准备制作强启

楼主(2023-11-26):
准备制作单缸20马力柴油机的强启,现在不知道启动电流,谁测过?是12v电瓶。
材料:
1.硅钢片截面积78.5平方厘米。

2.废旧铝线初级12.5平方厘米,次级50平方厘米.

3.准备的肖特基二极管,仔细看了,打磨过。
4.准备用全波整流,万一今后用得着24v的,还可以串联使用(改为桥整流)
不知道启动时的电流有多大,若太大,二极管准备并联使用。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瞬间电流应该有500安,二极管不一定能抗的住

网友B:
500安走上,二极管至少要1000安的,否则瞬间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安走上,二极管至少要1000安的,否则瞬间爆管

二极管要1000A的,我的乖乖。

网友C:
粘来:
启动汽车需要100到300安培的电流。下面具体描述一下启动汽车需要多大的电流:1。汽油机启动时,电池输出电流可达200-600A,柴油机启动时,电池输出电流可达1000A。一般发动机排量越大,启动电流越大。不同的发动机配备不同的起动机。汽车的起动机功率通常在1千瓦到3千瓦之间。3.启动发动机时,蓄电池会释放出非常大的电流,使发动机能够顺利启动。

网友D:
网上卖2手发动机的都是用电焊启动

网友E:
华北夏季一百多,冬季三四百,具体多大还取决于夹持牢固度和电线粗细和长度,比如25平方的铜线10米(5米+5米),夏季大约1v压降,冬季峰值可以达到三四伏,设计启动电源时要多方面考虑,次级电压要灵活一点,多几个选择为好

全波用300安二极管足矣,启动只是瞬时电流大,马达越快电流越小,考虑绕组电阻和导线电阻,全波次级双16-20v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卖2手发动机的都是用电焊启动

这是我过去自制的电焊机,坏了,改强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北夏季一百多,冬季三四百,具体多大还取决于夹持牢固度和电线粗细和长度,比如25平方的铜线10米(5米+5 ...

夹子线用老货35平方厘米的多股铜线,是我自用的焊把线,长度10米,准备一截为二。
准备次级在初级230v的情况下输出15v。只是对称性不好把握,粗略计算B值取0.85t时,每匝有1.5v左右,多一匝就会多出1.5v,这要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粘来:
启动汽车需要100到300安培的电流。下面具体描述一下启动汽车需要多大的电流:1。汽油机启动时,电 ...

感谢老大找来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电流应该有500安,二极管不一定能抗的住

是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要1000A的,我的乖乖。

二极管又不贵,若没有1000A的二极管,弄几个并联即可

网友F:
为啥不用超级电容做强启呢?2.7V3000F的电容放电能力都有2000A以上了,担心电流不够还可以两个并一起,放电电流4000A不是问题。6串3000F的电容,足够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用超级电容做强启呢?2.7V3000F的电容放电能力都有2000A以上了,担心电流不够还可以两个并一起,放电 ...

这不是废物利用吗,都是现成的,只要买二极管的钱。
话说这些东西卖废铁能有几个钱。
超级电容这东西,启动柴油机究竟有没有能力,能启动几秒,心里没底啊。

网友:
1000A 的二极管有,以前在单位拿回来好几个呢,时间长都弄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