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雷604收音机

楼主(2023-11-26):
请朋友告诉我,这个收音机的电路板地线是怎么接到高频电路的。我是找了好久找不到。

网友:
如果印刷电路板上没有直接连通,那么就会通过中周的外壳的两个脚联通,或者通过音频变压器的外壳联通,有的还会会通过波段开关外壳联通

网友:
是通过铁底板么?

看看605就有多种样式:

网友A:
手头没有机器,只能看图臆断。从印刷版图看左右下的固定螺丝孔都与地线相连,线路板又固定在铁板支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有机器,只能看图臆断。从印刷版图看左右下的固定螺丝孔都与地线相连,线路板又固定在铁板支架上。
...

不是,这个板子是绝缘的。我用导线连过去不对。这个机子不起振,波段开关转换一下就瞬间起振,怀疑有电阻隔离和有短路。

网友:
在电路板上C8的接地点与R7的接地点用一根飞线连接。早期的春雷604,红旗604是这样接的。后期改成春雷605,电路板上改成了铜箔连接。

网友:
肯定是通过底板等方式联通的,后期改进为电路板联通了。给你看看605的电路板,唯一区别就是红框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板子是绝缘的。我用导线连过去不对。这个机子不起振,波段开关转换一下就瞬间起振,怀疑有电阻 ...

可以在线测测两边地线之间的电阻值,再拆下来测测两者之间的电阻值。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