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几个收音机频率计

楼主(2023-11-26):
按金太阳购物商城老师的资料装了几个频率计效果不错[  attachimg]16693307

网友:
请问是什么原理的 ?

网友:
适合交流电,干电池比收音机费电

网友A:
看样子很不错,能否分享图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很不错,能否分享图纸,谢谢!

金太阳购物商城老师的帖子有资料

网友:
本坛原作者文件和链接
LC7265 五位收音机频率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

LC7265 五位收音机频率计.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太阳购物商城老师的帖子有资料

搂主做的不错!

网友:
首先恭喜制作成功!我不是什么老师,入坑不久,小白一个。我只是拿老师们的资料略微改动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否用在收音机上显示频率?

行是行,这东西耗电二三百毫安,电池供电收音机一两小时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是行,这东西耗电二三百毫安,电池供电收音机一两小时就没电了

耗电高点55m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行是行,这东西耗电二三百毫安,电池供电收音机一两小时就没电了

耗电二三百毫安是哪里来的,我做的四位的频率计耗电也就三十多毫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耗电二三百毫安是哪里来的,我做的四位的频率计耗电也就三十多毫安。

一段字符五毫安,一个数码管七段,35毫安,六个近200毫安,加上驱动电路耗电,300毫安不稀奇,我测过数字钟,差不多这样,当然亮度低点可以省一半电

网友:
数码管太费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段字符五毫安,一个数码管七段,35毫安,六个近200毫安,加上驱动电路耗电,300毫安不稀奇,我测过数字 ...

现在的高亮数码管,1mA就已经很亮了,频率计的首位在100M以下时不亮,100M以上时就亮1也就只有2段,我测了我的翠绿光频率计在不同电压下的电流,这个还是在l四位都亮的情况下,测试的电流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