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TD-W254高端双卡电控卡座

楼主(2023-11-26):
JVC TD-W254高端双卡电控卡座
广东深圳
有一批(10台左右)JVC TD-W254高端双卡电控卡座,星级酒店换下来的。被剪线。要价100一台。有没有人要。我赚个跑腿费加20元一台。需要的我拉回来。成色都还不错,图片我忘拍了。这是网上找的

补充内容 (2023-11-26 16:04):
日本原产的。

网友:
广东 ,要一台

楼主:
运费不便宜。一台重量6公斤左右。估计要30元运费 。最好的是能打包的。我发物流。

网友A:
好机,254不带cal,354有ca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费不便宜。一台重量6公斤左右。估计要30元运费 。最好的是能打包的。我发物流。

干脆要两台吧,广东省内发快递运费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机,254不带cal,354有cal

什么意思?

网友:
高级二磁头卡座和三磁头卡座常带的功能。

CAL(Calibration)是一般高级二磁头卡座和三磁头卡座常带的功能,通过机器自己发出400HZ信号和15KHZ信号来调整最适合的工作电流。

网友:
网上搜索:CAL(Calibration)是一般高级二磁头卡座和三磁头卡座常带的功能,通过机器自己发出400HZ信号和15KHZ信号来调整最适合的工作电流,使得不一样的磁带能够工作在最佳状态,但是CAL功能也不是最绝对的,仅仅是给使用者一个标准,随着机器的状态不一样,往往新机,状态好的机器,CAL调整的准确度比较高,如果是年代久远的,状态一般的机器,CAL就不一定能到达最佳BIAS和最佳LEVEL了,需要卡友在实际的录制过程中手动调整,也许就是这些手动的操作,才给玩卡座带来的众多的乐趣。在使用CAL之前,卡友还要注意CAL的时候使用的磁带,一些经过反复使用的磁带,CAL肯定无法到达正确的状态,象PIONEER的AUOTBLE功能甚至会返回ERROR的错误信息,从而导致CAL失败,所以哪怕是一种磁带,新磁带和旧磁带的CAL的位置也不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要两台吧,广东省内发快递运费也不贵

可以,快递发到付?

楼主:
被人包圆了。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