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ICF-306残机不通电修理

楼主(2023-11-26):
鱼淘一机,哑音残躯,板蚀线断,扫补修理。

网友:
手到病除,高手

网友:
高手,可以帮我修一下索尼钟控收音机不?

网友A:
网上淘的不通电没反应,ICF-G760马来西亚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淘的不通电没反应,ICF-G760马来西亚产的

需要帮忙??可以的

网友A:
好的,谢谢老师。短消息您了。

网友:
看楼主焊接贴片元件妥妥的手艺,就知道是一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老师。短消息您了。

回复你了,去看

网友:
好的,信息看到了,谢谢!

楼主(2024-03-07):
电池漏液腐蚀的机子问题很麻烦啊。此机后面又出现了两次故障,都是与同一个位置的线路腐蚀有关。
第一次发现红圈部分连接的铜箔断路,干脆把两个焊点直接连接得到解决;
第二次发现黄圈的0欧姆电阻有了阻值,在线测量200多欧姆,焊下来测几乎1M。直接导线连接两端焊点。
不知道下次故障会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