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功率最大的电子管

楼主(2023-11-26):
Eimac 制造的 1,500,000 瓦水冷四极管8974,8974 / X-2159是一种功率四极管,专为工业和广播应用中的兆瓦级功率而设计。是由金属和陶瓷制成的外部阳极管。它的总高度为 23.75 英寸(603 毫米),直径为 17.03 英寸(433 毫米),重 175 磅(79 千克)。它包含两个直接加热的钍钨灯丝,额定电压约为 16.3 伏,两个灯丝电流总计 1300 安培。阳极(板)设计用于耗散 1.5 MW。该管可在CW模式下用作C 类放大器,其中阳极电压为 22.5 kV DC 的单个管可提供30M、高达 2,158 kW 的射频功率。

下图是美国海军无线电发射设施NSS
普通人能接触到最大的电子管,应该是电视机的显像管吧

网友A:
自己接触最大的显像管是三菱95年生产的43英寸 4:3彩色显像管 显像管重130多斤  97年在高仕达的维修中心搞显像管修复  这个管子是内部严重跳火  当时换电子枪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的电子枪 很成功  修这一个管挣了3000多  如果换显像管价格需要49600多 不含日本过来的运费

网友:
二十多吋就是世界最大电子管?见过比我身高还高的电子管水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听闻过,以为是天方夜谭,没想到还真能换,能请老师科普一下吗?

显像管 管脚的抽气嘴套上割刀和气管  割下细纹后缓慢充入保护气 防止过快充气导致荧光粉涂层脱落  然后用切割枪 套在电子枪 电极接线附近切割这样就可以取下电子枪  用新电子枪 涂抹混合式导电胶 粘在原先的高压电极上  然后推入电子枪 用乙炔切割台融化电子枪的玻璃和管径的玻璃 在真空嘴涂抹真空吸气剂  最后抽真空 之后加热尾部用玻璃前者夹住(碎)吸气剂封口即可 等待玻璃降温后 再过1小时就可以测试了

只要显像管屏幕没有裂纹 颈部和屏锥留有2厘米长的玻璃和荧光粉没有大面积脱落的可以修复

楼主:
很难想象这东西的灯丝变压器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难想象这东西的灯丝变压器有多大

这种一般是采用无变压器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接触最大的显像管是三菱95年生产的43英寸 4:3彩色显像管 显像管重130多斤  97年在高仕达的维修中心搞显 ...

显像管还可以换电子枪?孤陋寡闻了,愿闻其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接触最大的显像管是三菱95年生产的43英寸 4:3彩色显像管 显像管重130多斤  97年在高仕达的维修中心搞显 ...

以前听闻过,以为是天方夜谭,没想到还真能换,能请老师科普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还可以换电子枪?孤陋寡闻了,愿闻其详。

旧的割掉。换个新的

网友:
开眼了,谢谢楼主。我上小学在校小工厂见过修断丝灯泡的,是不是和修理电子管工艺有相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接触最大的显像管是三菱95年生产的43英寸 4:3彩色显像管 显像管重130多斤  97年在高仕达的维修中心搞显 ...

显像管是三菱95年生产的43英寸 4:3彩色显像管。这个管子是内部严重跳火,当时换电子枪。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的电子枪,很成功。

在电子管厂车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像管 管脚的抽气嘴套上割刀和气管  割下细纹后缓慢充入保护气 防止过快充气导致荧光粉涂层脱落  然后用 ...

玻璃前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像管是三菱95年生产的43英寸 4:3彩色显像管。这个管子是内部严重跳火,当时换电子枪。 昭和电工株式 ...

当时我在高仕达的东北维修中心 上班 最开始修电视机和录像机 后来公司组织培训 搞显像管级别维修 在北京松下显像管厂学习了半年之后
公司从韩国运回来设备开展显像管维修业务  在一楼最里面 有个带运输车的通道  可以把显像管运到工作台上面维修
维修的设备其实主要是真空机和管颈切割台  如果不规范显像管内部过快充入空气 荧光粉就会整块脱落  基本报废

网友:
以前上班的单位用的电子管为 ˋˋ4CX20000,C 类工作输出为 30KW at VHF FM Band。
工作寿命约 10000 小时一年就得换一次管子,新品约 4000 美刀这是基本消费电费还不算。
老化旧品还可以送回原厂再制,就是切掉底部换新灯丝与内部电极,这样只要一半价钱但不保证每颗旧品都能再制。

现在都改用全晶体机了,用几十颗电晶体并联输出取代电子管与大体积的高电压电源。
虽然全机售价比较贵(约一倍)但电晶体寿命长(约十倍),又省电高效率所以电子管在这行业早就被淘汰了。

网友:
不小。真不小。

网友:
科普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