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同为300Ω且直径相同的舌簧喇叭和高阻动圈喇叭,哪个更好用?

楼主(2023-11-27):
请教老师们:阻抗同为300Ω而且直径很接近的舌簧喇叭和高阻动圈喇叭,哪个更好用?
两者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一般来说:低阻喇叭适用于低电压大电流;而高阻喇叭适用于高电压小电流!特别的说:高阻抗喇叭可适用于无源电路,例如矿石收音机!

网友:
总之,要做到阻抗尽可能的匹配!

网友:
沒有优劣,只有适合!

网友:
高阻动圈喇叭声音好点

网友:
阻抗相同但性能不同,动圈的音域宽广,低音丰富,但灵敏度很低。舌簧的音域集中在语音范围,灵敏度相当高,适合听语言信号,更适合做微弱信号放音,所以用在矿石机最合适。

网友:
虽然阻抗一样,但灵敏度是不同的,舌簧的灵敏度很高,但音域很窄,难听,动圈声音好听,但是灵敏度差些。灵敏度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相同音频功率下放出的声音大小,所以舌簧更适合无电源或弱信号的收音机(比如单管机),如果你给带有专门的功放级的收音机(比如三管带单端甲类,推挽如果要省输出变压器,需要带抽头的高阻喇叭),那么动圈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