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奇迹不一定需大力】

楼主(2023-11-27):
  老婆走亲戚带回一个定时器,一般是厨房定时器也可作为手机防沉迷提醒器。突然死机了说,能修则修,修不好就扔。
  拔下电池再装回,可以动了。但发现数码管缺少笔画。
  拆开检查,两颗非常小的LED坏了,电池液还腐蚀了一根线。把点亮分和秒的两颗LED拆下,换到数码管位置。再补焊一根细铜丝。三根笔画补全了。这种封装的LED很难拆,很容易拆坏。

网友A:
这种还是比较好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是比较好换的。

  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LED,拆下来的LED还要当备件用,所以不能拆坏。要是焊在铝基板上的话,非常难拆,十拆九废!

网友:
前不久将家里洗漱间一LED照明灯修复,是将一个坏的小二极管灯珠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LED,拆下来的LED还要当备件用,所以不能拆坏。要是焊在铝基板上的话,非常难拆,十 ...

背面没有元件的话可以上加热台,马宝上很便宜,ppr水管的热熔机也能凑合用,背面有元件的话用热风枪,用烙铁拆废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自从老眼昏花后,真没拆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没有元件的话可以上加热台,马宝上很便宜,ppr水管的热熔机也能凑合用,背面有元件的话用热风枪,用 ...

  难不成为了一个可能报废的东西还要添置一些工具?这不应了“捡到一副象牙筷,配穷一个家”?

网友:
  有用户的西门子嵌入室微波炉白灯LED数码屏坏了,没法看到微波炉的时间显示,一查显示板要2百多块钱,但用户不差钱,愿意出3百换显示板。如果这个LED数码屏能够换白灯修一下,还是能省下不少钱的。

网友:
怎么小的贴片发光二极管。我都不知道哪有拆机件。我的也坏了2个

网友:
这么小的LED贴片,马宝上有,我上次都买了一点,还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