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请问个问题,有一个功放拆下的运放板

楼主(2023-11-27):
各位朋友请问个问题,有一个功放拆下的运放板,能不能直接供电,当功放前极使用?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有标注,照图接线

网友:
这似乎是个前置放大器+音源切换电路,跑线路看看就知道怎样可以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有标注,照图接线

这个接线如何接呢?帮忙画一下

网友:
这里标注的很清楚丫

网友:
电子分频,但又带一个4052电子切换,不知有什么用,可能是用来切换分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弄个高阻耳机,兴许可以,带喇叭基本不行。

想,做个前极,在接功放,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