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收音机维修高手,有酬谢

楼主(2023-11-27):
一台KT6050收音头,久不久会自已关机或待机状态下会自已开机,没有间隔时间的,有时很快,有时很久,查不出问题,请高手帮看看

网友:
开关漏电了 ?

楼主:
有可能,但不能分晰是哪里的病变,电解电容大部分也是漏电的

网友A:
Q103、Q77及其左侧的数只bjt构成一个比较器,去控制后面正负15V电源的供电。

当power插脚为高电平时,Q103的b极电压高于Q77的b极电压,正负15v供电被激活而“开机”。power为低电平时,Q103的b极电压低于Q77的b极电压,则“关机”

建议重点检查上面的2个b极电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03、Q77及其左侧的数只bjt构成一个比较器,去控制后面正负15V电源的供电。

当power插脚为高电平时,Q1 ...

好的,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03、Q77及其左侧的数只bjt构成一个比较器,去控制后面正负15V电源的供电。

当power插脚为高电平时,Q1 ...

图上这几个电容漏电了,不知影响自动开机或关机不?我用红线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这几个电容漏电了,不知影响自动开机或关机不?我用红线标了

c323,有可能影响的,

其他红线电容与开关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