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置指针表

楼主(2023-11-27):
看上去比较结实 张丝表头 板子上有几个晶体管可能是测LED之用 大约要4百多一点。

网友A:
做工和精度不用怀疑,那些抵制贴片的,还是思维转换不过来。贴片加工更方便,精度甚至更优。
这个转盘的工艺可以好好学学,之前手焊过一个mf47,可是板子精度和转盘是真垃圾,定位不准,接触不良。个人感觉,指针表主要精度还是依靠表头的线性度与刻度的匹配,电路精度,用1%的贴片足够。

楼主:
现在再产指针表 个人以为多数是用来玩的。这表没装校准视差的镜子 可见也
不是真要看精确读数 这样对刀刀压线者也少了些麻烦。

不过指针表外观看起来有精密感 就是比数字表好看。

网友:
这表做工的确好

网友:
这类表的亮点是整体工艺和表头的质量,国内为什么没有类似的产品?进口人家的卖五、六百多元,而国产的卖三五十元!

网友:
拆解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甚至还刷了三防漆?

网友:
以前一直想买一块日置的指针表,可最终还是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和精度不用怀疑,那些抵制贴片的,还是思维转换不过来。贴片加工更方便,精度甚至更优。
这个转盘的工 ...

是的, 这种行程长的弹簧手感好 如果有机械误差也容易啮合 其实表厂稍加努力

就能做出很合用的产品。比起以前万用表价格要至少2个月工资 现在还是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再产指针表 个人以为多数是用来玩的。这表没装校准视差的镜子 可见也
不是真要看精确读数 这样对刀刀 ...

指针表有数字表不可替代的用处,举个简单例子,调音量的电位器接触情况用指针表才能观察到动态电阻的连续性,还有观察脉冲数字表是无能为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有数字表不可替代的用处,举个简单例子,调音量的电位器接触情况用指针表才能观察到动态电阻的连续 ...

看个人使用习惯了, 现在数字表的模拟条比指针表响应快,脉冲还是看示波器方便

感觉现在万用表最大用处是通表 测量电压电流都用示波器就可以了。如果是脉冲信号

万用表显示的电压完全不准。当时有一只可以测峰值的万用表 mf-96vp.俺有一只,测量单元是独立的。

网友C:
PCB的布局非常耐看,像件艺术品,比我的三娃好多了

楼主:
本想买一只日置表玩玩,看视频主介绍校表 用优利德61e为基准校, 感觉上过不去
真要测的准 直接用优利德就行了 模数纠结。结果买了F 117 其实也没有用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的布局非常耐看,像件艺术品,比我的三娃好多了

现在的361 布局排列也不错 就是表面太复杂花哨。

楼主:
新 三和361 看上去不错

三和 em-7000   焊接处理不行

网友:
请问那里买的